[电源] 拆某多购买的 功率计,看能不能加LED

楼主(2023-04-12):
买的是无背光款式

正面就几个简单的按扭

背面铭牌

侧面仿伪标也是防拆标

还上了不常用的防拆螺丝,但是 对于我们经常拆东西的那都不是事
电吹风30秒就可以把标轻松拿下

拆开了,线留的有点短,还好焊得结实不然就断开了

里面的零部件真是寥寥无几

主控为V9821S。

电容部份

线留得好短,不过焊得还不错。

显示屏无背光,暗的地方还是有点不方便

背面,就像计算器那种压合。

里面留了两个位置,LD1 LD2
不知道是不是接LED的

网友:
应该是预留给背光的……不知道其他元件阉割了没有

网友:
折腾改造无止境

网友:
加了LED效果也不好,因为LCD屏是无背光设计,除非LCD也要改。

网友:
焊盘都在,补两贴片LED

网友:
还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可以加LED灯珠,需要改线路零件Q1.

网友:
加一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去年坏了那个CBB看不清印字,原来真是854J,后来买的834J换的

网友:
我好用有个一样的,但是带背光,可视角那个差哟

网友:
看原件面不缺原件,可能焊两个发光管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试试加LED指示灯和限流电阻,匀光不好弄,尝试加多颗草帽头灯珠均匀分布。

网友:
这类东西现在不贵

网友:
期待后续发贴加灯

网友:
LD1、LD2位置是接LED的,但需先上电测量一下电压,看LED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加灯的帖子很多,可以搜搜

网友:
这个测功率和计量没有电表准吧

网友:
能加LED 的!

网友:
这东西应该自带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