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摇晃有异响?拆修小米MIX2S充电器

楼主(2023-04-12):
使用多年的充电器有天不工作了,摇一摇有异响,没想到是AC接触端子脱落.........

这个充电器,虽说电流不大,但好在体积小巧,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电容套管这种操作不允许吧,记得哪个个日系电容规格书里写过,防爆纹不可阻挡还要有一定的空间

网友:
QC2.0的快充,我手里也有几个,可以配合诱骗器输出12V给光猫或路由器用正好

网友A:
补焊就行,修好了吗

网友B:
给电容加外套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江苏辰阳代工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就行,修好了吗

好了,重焊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容加外套还是第一次见到。

带套,是为了绝缘,高压300V,与低压电压挨着,需要足够的绝缘,才加的套

网友:
还有这样捡漏的,这个就拆卸的功夫,故障倒是没多大,这个点能掉也是少见,充电器用多了发热?还是经常插拔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