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尼康SMZ745体视显微镜拆机清灰

楼主(2023-04-12):
尼康SMZ745体视显微镜拆机清灰

网友:
这玩意真精密呀,可是灰尘还是无孔不入

网友:
体视显微镜,好货

网友:
显微镜清灰,这可是个细致活啊。

网友:
国产仿制品我也拆过,比尼康差远了

网友:
密封性不好

网友:
还真的有灰,还以为为拆而清灰

网友:
精密医疗器械,没技术不敢打,打开装不回去,也不会复原调整。

网友:
是吹还是擦,

网友:
拆解影响精度吗,怕手摸

网友:
镜体不应该是密封的么,怎么那么多灰.....

楼主:
这尼康显微镜进灰是在使用后防尘罩破损、缺失或使用中环境恶劣、保存不当造成的,正常使用保养应该是很难进灰,尼康显微镜外壳各接缝处都有防尘处理,尼康显微镜的目镜筒内都是有防尘玻璃,原厂目镜筒也配有防尘套的。

不过奥林巴斯SZ51/61显微镜的目镜筒内没有防尘玻璃,拆过二手奥林巴斯SZ51/61显微镜,发现各接缝处也好像并不全都有防尘处理,不知是为何。

楼主:
浮尘可以吹,顽固的灰尘或累积已久的灰尘混合水汽已黏在镜片上的要用专用清洗液清洗后擦干净

网友A:
体视显微镜,一直想搞一台二手便宜的,楼主这个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视显微镜,一直想搞一台二手便宜的,楼主这个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要多少钱? ...

这个正常二手卖20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常二手卖2000元左右

二手还要这么贵呢

网友:
体视显微镜实际上是两个显微镜合成在一起的,人眼的双目可以形成立体视觉,所以称为体视。
楼主的这个是可以变倍的,不过好像变倍的旋钮没有了?
体视显微镜的调整最大问题就是两个镜筒的光轴不正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很好的形成立体视觉了,严重的人眼看了会头昏的。所以拆洗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动里面镜片及棱镜的调整元件。
我曾经买过一个被调乱了的体视镜,自己把光轴调正了的,调整时可以用一个十字线调整,让左右的十字线上下一样高,而竖线在双眼放松平视时能重合即可。主要是调整那两个正交的正像棱镜。

网友:
有一台奥林巴斯显微镜里面进灰了,这玩意我还不敢随便拆。

网友:
这么贵的玩意,居然不是铜齿轮

网友:
这个型号的体视镜真不错,就是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