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12V风扇温控调速 以及ATX可调电源风扇卡死,有过电流的潜在危险

楼主(2023-04-12):
12V风扇温控调速,实际上,什么三极管的,NTC,MOS管, LDO等都不完善。。。

1,电路自身耗电,发热。  2.调速不稳定,调电压,不是电流

ATX可调电源风扇卡死,有过电流的潜在危险,会让辅助电源的电流过大。拉死到接近0V。也让494关闭了。

最好有个358,339的保护电路,直接关闭494.

网友:
功能越多越反动 ……简单“常转”

网友:
你确定ATX电源的风扇是辅助电源供电的?

反正我看到的都是主12V供电的。

而且能用上温控风扇的电源,都不是几十块百十块的便宜货,风扇的用料不会太随意,噪音是可能有的,但是说到卡死,真是闻所未闻。

我这人比较较真,就得好好白拆一下。

一般常见的电源,能带调速的,大多是为了静音,提升电源使用体验。

以前电源效率低的时候,电源风扇大多0.4到0.5A电流,现在高品质的电源效率都80%以上了,相对发热也低,选用的风扇大多0.3A左右,而且都是满速只有2000转不到的低速风扇。

本身噪音就不大了。节约成本的,就用电压调节,总体4W不到的电路,就算调到最低,估计也就1W多的损耗,对于动辄4~500W的电源,这也不算发热。

更高级一点的电源,温度没到值域,会直接关闭风扇,连这点损耗都不给你。

楼主:
风扇堵转,一般是一个定值的大电流,无刷电机,没有实验过,电流会多大?

楼主:
无刷电机 风扇堵转,一般是一个定值的大电流,有测试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 风扇堵转,一般是一个定值的大电流,有测试下的吗?

有的无刷电机风扇在堵转的时候会暂停一下再尝试启动的,可能不会一直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 风扇堵转,一般是一个定值的大电流,有测试下的吗?

直流电动机,不需要测试,直接量出电动机的线圈电阻,堵转时的电流就是工作电压除以线圈电阻。

楼主:
经过测试,,无刷电机堵转电流不是很大,比平常大30%

网友:
快看,天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