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e+ 新表实用

楼主(2023-04-12):
UT61E+ 全配版刚到手实用了,PC线连电脑---应该做成typec-USB接口不用时可以把线拔掉,到哪里用也好找线,不然太不方便了。蓝牙模块也到了连接手机APP这功能还是不错,就是表的电池设计成用干电池的不能用充电的锂电池这点败笔,蓝牙的也是干电池,在使用时间上打了折扣。应该再有个温度测量会好用很多,还有就是带宽10Khz有点小了,起码到100Khz对标fuluke四十年前的8060A。

网友A:
1. 10K是61e,61e+带宽远大于10K
2. 干电池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换,现场没电可以换电池。锂电没电你就要充。不过惯性也有关系,现在还有很多新表用的9V电池……行业龙头也没有换成锂电,所以敌不动我不动吧。
3. hFE档真是败笔,拆开电容或者温度都比hFE有用

网友:
锂电池问题说了很多次了,这不是技术问题,一个电池能有啥技术问题,你也可以看看,其它一些测量仪表也有锂电池的,说明,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更多是厂家考虑必要性问题! 锂电池安全性。成本问题,锂电池可维护性,型号通用性问题!都是问题,所以主流厂家目前的做法是不必要的仪表尽量不用锂电池。而且,目前万用表的功耗来说,干电池不是问题,你非电池撑要一两年,严格来说也没这必要,换个电池能多费劲? 而且干电池随处可以买到!随着万用表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几十年了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不排除万用表功耗变大,干电池无法胜任的情况,到时候不用你建议,厂家自己都会主动改用锂电池!

网友:
等UT61+的孙子一代升级看看能改进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10K是61e,61e+带宽远大于10K
2. 干电池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换,现场没电可以换电池。锂电没电你就要充。 ...

福禄克的手持示波表就是锂电池,应该是成本问题,287等等,技术不是问题

网友:
锂电池配一块
成本比干电池送两颗贵的多了
更不要说还要加充电模块
这都是成本
如果锂电池综合成本比干电池还要低,你看这些厂家换不换锂电

网友:
这个不用争议,福表287、289系列宁可6块干电池都不愿意换锂电,279红外成像万用表倒是配了锂电,为了安全也是需要拆下锂电池才能充电,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