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美的微波炉玻璃面板触摸按键不灵

楼主(2023-04-12):
大部分时间不响应,有时候可以用,加热正常,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A:
用几年了?微动失灵了?

网友:
看下主板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年了?微动失灵了?

玻璃面板,触摸按键,不是微动开关

网友B:
排线有可能弯折疲劳断了

网友:
猜一下,门开关??

网友:
估计是电容老化1

网友:
直流电源不稳定了,拆开把电解电容都换掉吧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弹簧是不是移位了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控制板电源出问题啦。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可能弯折疲劳断了

不像,按键不灵,有时候能用

网友C:
试着关闭家里其他的开关电源,可能其他电源充电器类的开关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关闭家里其他的开关电源,可能其他电源充电器类的开关电源干扰

以前确实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控制板问题,,,,先看看是不是很多小濂屎尿吧

网友:
只有拆开才能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2023-09-24):
触摸面板连在内部有个主控线路板,查里面右下角有个220K的电阻和电阻上面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