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测试一个牛用耳钉==智慧畜牧传感器==还带有点牛屎味

楼主(2023-04-12):
先上实物图:

拿到手,外观还算正常,就是感觉这产品去过某农场,有股淡淡的牛屎味
白色扣子是磁性的,像商超衣服物品上有个磁性标签,需要解磁才可以取下来。

第一步:了解智慧畜牧传感器产品功能
先看看这个智慧畜牧传感器是做什么用的。根据产品标签百度了下,找到了官网产品宣传图片。

通过以上大概了解有以下几个功能:

(1)定位---定位牛所在位置,便于追踪
(2)测温---牛耳朵接触处的温度,类似于体温计,监控牛的体温,发烧可以警报
(3)运动---判断牛是否在跑动还是躺着睡觉
(4)身份识别---每一头牛一个身份
以上数据通过通信NB-IOT网络传送到服务器,对应每一个身份,便于农场主监控每一头牛

第二步:拆解产品,探索内部奥秘

1)过称测量体重,卡尺测三围

75.9克,对与牛来说,挂在耳朵上应该不觉得有重量。

这个大小,对于牛来说也应该觉得很小了

2)开关机测试
底部开关了下,还能亮灯,闪了下就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没有找到云端APP,因此就无法实际连接后台测试是否功能正常

3)开始拆解过程,取下底部四颗螺丝,轻松就打开了

看到内部惊呆了,感觉一团乱麻,完全是塞进去的,做产品能力有待提升
取下底板上2颗固定在底壳上的螺丝,拉出温度传感器,用白胶固定

最中间是磁铁,配合外面磁扣使用。
板子取出来蓝色线还断了,估计本身断了,导致功能不正常,另外两块板是排线连接
可以看出内部,主要是电池、3块板,天线构成,

电池特写,国产日月Sunmoon 生产,不可充电
ER14250 1/2AA 3.6V 电池是高能量型锂电池标称容量900mAh
这个产品为2节并联,那理论是1800mAh

3块主板和天线特写,以上为3根线更换后重新焊接,绿色焊锡板,
FPC天线通过同轴线扣在主板上,能使用座子算是可以了,不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到此产品拆解完成,接下来深入了解。

第三步:深入了解产品功能实现

1)三块主板整体功能板块
通信模块板和GNSS定位模块板和主控板连接
GNSS实现牛定位功能,通信模块实现与云端服务器连接,发送数据

2)主控板正反面

正面两颗芯片还打了一堆脏脏的胶,不想让人知道是什么芯片,再几番清洗下,看清真面目
主控NTC温度传感器 测量牛的体温,ADXL345 运动传感器 测量牛的运动数据,静止运动等情况
3)NB-IOT模块板正反面

正面有与主控板连接器,中国移动物联网模块,反面sim卡槽,物联网卡还在。

大概说下NB-IOT,一种低功耗数据传输,需要移动物联网卡提供流量,类似于电话卡流量,但物联网卡不能打电话。
更详细解释不在这里解说,可以问度娘。
4)GNSS定位模块主板正反面

正面一个定位模块和大电容,反面没有器件

GNSS定位模块采用移远 L76-LB,支持中国北斗系统、美国GPS、日本准天顶QZSS系统
在中国主要是用北斗和美国GPS卫星定位,定位模块板通过焊线与主控板连接
5)身份识别

可以看到外壳内部有无源RFID标签

RFID标签记录了每一头年的身份标识信息,便于统一管理

通过几个板分析和测量,大概功能图和数据传送方式如下图

电池供电,不带充电功能,开关开启关闭电源,上电就开始工作。主要是模块化,通过经典的串口和I2C通讯方式,组成一个产品
采用内置天线,FPC材料,不过内部组装就很随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产品功能是如何实现了。

第四步:电流功耗和GNSS定位模块相关测试

1)SIM卡测试

这卡应该没流量了,能识别到为中国移动,但是不能连网。
2)GNSS定位模块测试
定位模块是独立的,上电就工作的,于是就想到直接连电脑串口测试,看看是否正常接收数据

焊接供电3.6V,串口连电脑,

还是可以接收到数据,这数据就是定位信息,NMEA信息。

NMEA协议是为了在不同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设备中建立统一的BTCM(海事无线电技术委员会)标准,由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协会(NMEA-The 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制定的一套通讯协议。GPS接收机根据NMEA-0183协议的标准规范,将位置、速度等信息通过串口传送到PC机、PDA等设备。
NMEA-0183协议定义的语句非常多,但是常用的或者说兼容性最广的语句只有$GPGGA、$GPGSA、$GPGSV、$GPRMC、$GPVTG、$GPGLL等

可以看出模块使用MTK芯片

定位搜星功耗平均29.4mA,功耗也不低。
因为测试在室内,所以挪到窗户边上,天线贴在玻璃上,接收室外卫星
供电还是直流电源,打开POWERGPS工具,也安装了U-center工具,定位很长时间不能搜到一颗星

所以想是不是不够开阔,就想办法电池供电,搬到室外

用原来电池,按原来供电方式直接电池供电,接上电脑,顺便在户外吹风,等了10多分钟,还是一颗星星都搜不到。
定位不到的原因,最大可能是天线没调好
在测试过程中,头顶突然呼呼响,抬头看是一架无人机

刚拍了下无人机,无人机主人把飞机降落收回带走了。
看没有定位成功,我也收拾回到办公室
4)整机功耗电流测试

焊接好供电线,开机红灯闪一下后灭了。功耗持续平均36.7mA,最大55mA
如果按这个电流,两节电池容量1800mAh,平均使用49小时,2天。
产品不能充电,2天得拆机换电,对于养殖户来说不实际,所以这个产品怎么样,大家想。

个人总结看法:

优点:
1)芯片采用了ST MCU 和ADI 重力传感器,定位模块和物联网模块国产中的品牌
2)板子使用主板和子板分板方式
缺点:
1)不能充电,换电池麻烦,要么一次性使用
2)不能防水,开关处进水,牧场室外下雨不可避免
3)内部组装很乱,完全是堆砌而成,焊线乱飞

以上个人观点和大家共享!谢谢指导!

网友A:
里面确实乱,像是diy的

网友B:
可以监测牛的体温,这点不错。

网友C:
好像是不够成熟的产品。拆解够详细的

网友D: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E:
两天换一次电池这个有点

网友F:
感觉这个用料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第一次看到,不错。。

网友H:
这个坏了是不是这头牛就变成黑户了

网友I:
感觉有问题,正常半年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确实乱,像是diy的

批量DIY,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天换一次电池这个有点

估计是没定到位,定位后,电流会小点,时间可能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有问题,正常半年使用吧

问题是肯定有的,工作不正常,定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坏了是不是这头牛就变成黑户了

可以不被追踪到了,逃脱被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看到,不错。。

我也是第一次见,兴趣来了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个用料已经很不错了。

芯片和模块用料是可以,其它焊线和组装有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监测牛的体温,这点不错。

准确度如何,还没法评估,无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拆解的很详细。

拆了,就学习一下好的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不够成熟的产品。拆解够详细的

拼凑而成,产品概念是不错的,产品感觉不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