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WAN口路由器求推荐!

楼主(2023-04-12):
现在移动手机月消费38元以上就可以免费送宽带,2个手机刚好可以赠送2条1000M的宽带,想自己买个多wan口的路由器,将带宽叠加,不知道效果如何?自己折腾了一下华硕的路由器,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有时间发现上网的速度没有提升,还降低了!

网友:
留言占地,等网友发言

网友A:
任何能刷OP或者TT或者老毛固件的路由都可多WAN

网友:
不过我这也是测试相同的结果,不但没有叠加,还降低了,各种路由试了,ar79,mips,x86,都一样

网友:
路由器放到弱电箱吗?看看TP家的企业级路由器,很多型号都有双WAN口,不过要看网口是2.5G或10G的吗不然千兆网口发挥不出。2.5G或10G的企业级路由器价格不会便宜的

网友:
这里的  “上网的速度”,,,是指浏览器看网页速度,还是下载速度(P2P),浏览网页速度存在IP地 址问题

网友:
我记得磊科路由器是可以的呀

网友:
带宽叠加只有在多线程的情况下才有效果,单线程是没用的。零几年我用两条6M的ADSL,用routeros的NTH实现过迅雷下载12M的速率。

网友B:
两个千兆宽带就得需要2.5g或万兆路由

网友:
商用吗,必须上万兆路由了

网友:
两条千兆的宽带 ,要加起来,至少要全2.5G的网口,上万兆保险点。

网友:
家里用的话,搞不好是同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能刷OP或者TT或者老毛固件的路由都可多WAN

以前也用软路由刷OP玩过,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千兆宽带就得需要2.5g或万兆路由

这个有可能的,我的交换机都是千兆的,目前还没有更换到2.5G的交换机!但是有人说千兆交换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这个必须2.5G以上网口的吧

网友:
想要体验好还是买成品吧,现在家用的多wan口路由器也很多的,不一定要花智商税买商用的。
可以先找个7621刷高恪体验一下双wan,主要简单的有4种模式可选。想要体验好,还得手工配置才好用需要一定的相关知识。

网友:
我忘了是双千兆,当我没说,直接买网口全2.5以上的双wan路由器吧

网友:
用刷第三方固件的,或者就买国内的多WAN口的产品。

网友:
爱快吧,以双宽带叠加分流支持比较 好

网友:
锐捷的企业路由不错,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