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拼多多17元南威12V电钻电池,为富格电钻续命~

楼主(2023-04-12):
三年前19撸的FOGO电钻偶尔在用,虽然原电池垃圾的一匹,但也凑合凑合用了三年,原本打算找老牛/康康/菜青虫买三节动力电池换上,一算成本要50+ 比全套电钻还贵,转战拼多多。百亿补贴刚好看到南威这款,标称1500mah*3,网上看了一圈没见到拆的,分享给大家:
外观:又称B款电池
有串码,22年底的货。
屁股 标称1.5ah
很容易即可拆开,三个卡扣固定,看起来电池似乎是长江? 但长江电池一般会有长江标志,这款没有,电池喷码也是1500mah
保护板,中规中矩,和富格差不多。
这个DC口并没有焊歪,斜向上的设计
电池组屁股有缓冲泡棉
订单截图附上,个人感觉17元还是挺值的,刚出去打4cm厚木方 12mm孔两个,明显比旧电池有劲的多,满电状态打完还有12v 压降1v内,略微有点发热。条件所限没有内阻仪没办法测。

附富格原机电池拆解图,来自坛友@随笔逐流
PS:测过一次用了三年的旧电池,好像是500mah的样子。

网友A:
富格的电池内阻80多毫欧,容量基本没有了,我用的牧田拆机12毫欧900MA的电池更换,挺有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格的电池内阻80多毫欧,容量基本没有了,我用的牧田拆机12毫欧900MA的电池更换,挺有劲的 ...

也没有电焊机 就寻思买现成的了

网友:
这个你没办法保证是同一家的电芯吧,像拆盲盒一样。其实用的不多的话还是改成插电的好,方便,我自己改了一把,用服务器12V电源供电,不用为电池操心

网友:
同19块不到的电钻,菜青虫买了电池加充电器,还在某宝其他店20多买了电池,总投入100+,是电钻的好多倍了。

网友B:
买了个东芝日胜的,电芯是泓x,忘记了,一般般,能用

网友:
我的19元的富格,没用多久换了电池,还是不耐用,电机电刷火花大一股糊味,砂纸打磨过换向器清洁碳刷,开机转几下换向器又烧得坑坑洼洼的,后来换了一个电机好了。估计转子有短路。

网友:
手里一把12v的,一把16.8v的,电池都不咋滴。用闲置的电芯做了一个四并四串的电池组,没有合适的盒子,线还没接上。用的少没动力弄,有这时间不如好好睡一觉。做电池还是因为买了点焊机 不然也不想动它。嘌呤大佬的内阻仪没赶上车 一大憾事

网友:
电池比电钻贵啊

网友:
这个性价比太低。我去年花48块钱买了六节3000毫安的拆机电池,做了两个电池包,比那1500毫安的不是要强多少倍,连用几天都不用充电,哪像那个1500毫安的,用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电池才是关键所在啊....

网友:
换里面的电芯就可以了吧

网友:
南威电池好像是一般的动力电池或者根本就不是动力电池,寿命很一般

网友:
这款电池的内阻和实际容量如何?

网友:
大功率的还是建议用国际品牌的,比如松下,LG这样的的动力电池,发热小 ,输出功率大,循环次数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之前7块钱一节买了一堆力神的2800mAh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东芝日胜的,电芯是泓x,忘记了,一般般,能用

泓力电池,河南产的

网友:
还是买好电池,自己换,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电焊机 就寻思买现成的了

我也没有。学会用6337焊锡丝,60瓦外热烙铁,初学用强力助焊剂和清洗。后学电池磨掉氧化,无卤素助焊剂,烙铁快速压上电池,焊锡刚融化离开烙铁,避免正负极塑料变软短路。微量铜无铅焊锡不能用,熔点偏高容易烤化正负极塑料,焊接强度没6337好,含银无铅太贵没试过。

网友:
能用就行 ,没点焊机买成品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