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视贝有线电视放大器:SeeBest 8830H4

楼主(2023-04-12):
本想改造成FM放大器,拆开看下没有带通,只有5个R24。

网友:
5个低噪声三极管。手台里常用。

网友:
一进四出,互不串扰,带内放大需要平衡度。

网友:
没我这个老

网友:
我也有个视贝的电视信号放大器呢有时间也拆了,我的是一进两出的。

网友A:
现在的有线电视是数字信号的 这个放大器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有线电视是数字信号的 这个放大器还有用吗?

都光纤进户了,没进户的也光纤拉到楼梯间。

网友:
现在这个都用不上了

网友:
有线电视好多年没有看了

网友:
我们这里从楼道的分线器到入户这段还是75欧同轴,实测信号放大器放大效果还行,我用视贝一进二出。

网友B:
有线电视是数字信号的 这个放大器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电视是数字信号的 这个放大器还有用吗?

有用的啊,75欧同轴接入机顶盒之后才算数字的,机顶盒绑定用户ID。

网友:
有线电视还有多少用户?没用了

网友:
这个东东现在没啥用了,看有线电视的很多也是用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