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免费申请的stc开发板到货了

楼主(2023-04-12):
以前接触STC单片机主要是stc89,stc12,stc15系列的,stc8H,stc32的单片机一直没有玩过,去年看到免费申请的信息一直持怀疑态度,觉得不好申请,就没有去申请,最近忍不住QQ联系试了一下,没想到很顺利申请到了,到手后准备烧录示波器的示例玩玩,在学习其他的内容。以前一直是串口烧录,stc-Usb link没玩过,这么多线一头雾水,看来要认真看看说明了,最后还是感谢stc公司为单片机爱好者提供免费的开发板,希望有更多的配套开源项目提供给爱好者学习!

网友A:
STC-USB Link1D /【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自动停电上电,脱机烧录器,USB转双串口工具】
及全套 STC-ISP 下载生态线,高速下载,通信时间几乎忽略

网友:
不错嘛,两块板子有的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USB Link1D /【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自动停电上电,脱机烧录器,USB转双串口工具】
及全 ...

我的也到了,直接USB连接传示波器例程,说无法自定义频率,用这个Link1D的工具,下载程序倒是没问题,但虚拟出来的串口又无法通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选择,不可以广范围任意设置

网友:
WIN10以前的要装 USB-CDC驱动

网友B:
你好幸运呀,我先申请的只给了屠龙刀,后来申请Link1D的工具时,想在来块开天斧,客服回复屠龙刀和开天斧只能2选1,并且Link1D的工具还是邮费到付的,可能我技术太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幸运呀,我先申请的只给了屠龙刀,后来申请Link1D的工具时,想在来块开天斧,客服回复屠龙刀和开天斧只能2 ...

对于爱好者开发的话,屠龙刀基本已经覆盖了开天斧的所有功能,您可以先分享下屠龙刀的测评心得,我再帮你申请个开天斧,免费+包邮送。

网友D:
為啥我的沒有USBLink,直接Type-C插電腦上燒寫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為啥我的沒有USBLink,直接Type-C插電腦上燒寫程序

对的,核心板可以不用LINK1D下载, 芯片本身就是自带USB下载的,核心板可以直接TYPE-C连接电脑 ,直接USB下载烧录。可以参考5楼的USB直接下载的步骤。

网友:
有人会简单的51单片机编程吗?出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幸运呀,我先申请的只给了屠龙刀,后来申请Link1D的工具时,想在来块开天斧,客服回复屠龙刀和开天斧只能2 ...

文化水平低,可能词不达意,所以没有发帖,另外最近杂事太多,没时间研究,过一段时间在

网友:
STC的姚总就是大气,几乎谁都能申请到开发板。
不像某个串口厂,一般只针对某些人。
我申请了两次,并与论坛上的工程师人员沟通了,还是无法申请到开发板。
他们说通过学校渠道申请,成功率较高。哎,算了。

网友:
stc8h和STC32用USB下载烧录,一个就是方便,另外一个就是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爱好者开发的话,屠龙刀基本已经覆盖了开天斧的所有功能,您可以先分享下屠龙刀的测评心得,我再帮你 ...

你好,一个业余爱好者,可以申请吗?

网友:
个人有时间学STCAI官网的教学视频,STC就 免费+包邮 送了

网友E(2023-05-14):
引用 网友C:
对的,核心板可以不用LINK1D下载, 芯片本身就是自带USB下载的,核心板可以直接TYPE-C连接电脑 ,直接USB ...

这个如何申请?只玩过STC15 STC8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如何申请?只玩过STC15 STC8

【免费+包邮】
核心板可以用配套的范例做各种实验:
32位 8051 【屠龙刀-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可做:示波器,波形发生器,科学计算器,有老梁示波器程序,有老刘爱捣鼓示波器程序:
1T 8051,【开天斧-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 有老梁示波器程序,有老刘爱捣鼓示波器程序。

网友(2024-11-09):
活动现在还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