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3):一个红外头引发的玩客云改装机顶盒并适配遥控器

楼主(2023-04-12):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1):E8820S升级512M内存改SPI闪存加一个安国6438主控优盘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2):E8820S改16脚32M SPI闪存 刷M1固件 5G穿俩墙!

多多的宗旨:要么不折腾,要折腾就要折腾出来点名堂,下面带来 来自机顶盒的贡献第三个系列~

偶然想起来家里还有俩当初玩armbian遗留下来的S805芯片的玩客云(老版本),随即又想到是否可以把坏机顶盒上面的红外接收头换到玩客云上来利用起来,反正只加了一个红外接收头,万一以后要再想起来折腾,不改动其他的,也不会影响到玩客云。

随即又开始了漫长的折腾之路。。。。。。

在网上找不到型号,你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搜索关键词“机顶盒红外接收头”,理论上机顶盒上的红外接收头是通用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去网上看其他玩客云玩家买的是什么型号,购买跟他一样的即可。

这引脚从那个主板上拆下来,焊接到玩客云上,竟然只有主板的一多半,伸不出来,只能多用焊锡了。

同时接好TTL线和双公头USB线,开始了一遍又一遍的测试

焊接TTL,靠近网口的是正极,最下面的是负极,中间两个自己试下。

先从网上找各种S805的通用机顶盒固件一顿刷,最后发现要么网口不能用,要么USB不能用,最后没得办法,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找玩客云的专用固件。最后找了俩固件,这俩都是基于英菲克的固件改过来的,其他的功能我都适配好勒,结果就是没办法用自己适配的遥控开机。

迫不得已,最终还是花巨资在拼西西上买了英菲克的遥控器。

拿到手后,装上店家送的电池,在关机状态下直接用这个遥控器就可以开机了,当然此时只能开机,在开机之后,再按什么按键都不起作用了,因为此时还没对这个遥控器进行适配。

经过反复的调试,终于不知道在过了多久之后适配好了遥控器,看下图:

折腾好硬件,下面就开始对软件下手了,适配,优化,并打包固件——
玩客云S805改机顶盒线刷固件 适配英菲克i6/i7/i8/i9/i10/12/18通用遥控

另外,我很好奇玩客云明明是两颗512M内存颗粒组成的1G内存,为何能用的只有792M,不管是armbian、openwrt、安卓固件都是如此,说它是S805芯片只能识别到这么多吧,ttl里面明明显示的是DDR 1G(auto),搞不懂,浪费了两百多M的缓存空间。

网友A:
瞎折腾,我华为手机上系统自带的红外遥控,一个一个试过去,后面试到 长虹的,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我华为手机上系统自带的红外遥控,一个一个试过去,后面试到 长虹的,对上了, ...

可不就是瞎折腾嘛,要不然哪里来的帖子,再说,我为这去买个带红外的手机来测试划算还是几块钱买个遥控器划算。

网友B:
玩客云下载挺好的,做电视盒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客云下载挺好的,做电视盒有点浪费。

我买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刷机过了,USB2.0,做NAS内网传输又不行。最后还是用了MT7621+USB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刷机过了,网口百兆,做NAS内网传输又不行。最后还是用了MT7621+USB3.0 ...

玩客云是千兆口,传输速度瓶颈应该是usb2.0

网友C:
手机上的遥控器可以支持很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的遥控器可以支持很多设备

手机使用起来太不方便了,沉重,点击按钮没那种机械质感,用过一段时间后面放弃了。

网友:
手艺不 错,有技术玩的就是丰富

网友:
不错,自己改造

网友:
玩客云的板子真耐擦

网友D:
我也把玩客云刷了电视盒子,也装了红外接收器和买了遥控器,只是发现原先玩客云的面板装上就遥控不太灵了,
要把面板拆掉用,面板里面的板子也剪掉了,面板黑色内图层可能还有点阻挡红外信号,
想着有空弄个透明亚克力板子加工一下贴上。

网友:
不能用的内存是被分配给 GPU了.
安卓的内存就不要纠结了,给你760M 内核和系统软件都要吃掉几百M.
能开个直播软件就行了.

补上红外管后,可以进入shell 查看系统是否阉割了驱动(一般不会)
然后 用 logcat 看是否有打印按键事件消

网友:
机顶盒红外接收头可未必是通用的哦,有些额定工作电压是5V,有些则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把玩客云刷了电视盒子,也装了红外接收器和买了遥控器,只是发现原先玩客云的面板装上就遥控不太灵了, ...

我直接把红外头引到外面了,前面板上挖了一个跟红外头那么大的洞,可灵敏,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红外头引到外面了,前面板上挖了一个跟红外头那么大的洞,可灵敏,哈哈哈哈 ...

你别说,你一说我就想动手了,当初买红外头太便宜了,为了不浪费运费直接买了10个,针脚都挺长的,可以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别说,你一说我就想动手了,当初买红外头太便宜了,为了不浪费运费直接买了10个,针脚都挺长的,可以改 ...

好像都是这样买配料的,有运费的,都是可劲买,生怕运费浪费了。

网友(2023-10-07):
又便宜又好玩,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