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星牌MF72型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3-04-12):
初中攒钱买了第一块万用表MF72型,去年在闲鱼100元又收一块,昨天把老表翻出修复。

网友A:
现在是流行数字万用表了。修好了保留一个情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流行数字万用表了。修好了保留一个情怀吧。

指针有3块、手持数字有2块、台表4位半2块、六位半1块;干活用手持表,这块主要是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电阻烧了。

网友:
指针表还是用得上的

网友:
我确定扔过两块。

网友:
扔的原因是里面不是大红袍。

网友:
电阻烧黑了

网友:
有电路图就有办法修,除非表头坏。

网友:
用1个5号电池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在用中

网友:
收个MF63有源的更好

网友:
小时候多么想拥有一块这样的表

网友:
机械表有时挺有用的

网友:
这成色无敌了!

网友:
这成色真好,指针表有时候还是要用到的

网友:
现在便宜40-50元

网友:
表是好表,闲鱼价这么贵

网友:
小时候根本没见过这种表,最多的还是MF50

网友:
测量电压和电流我还是喜欢指针万用表屏幕不会像数字表那样跳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