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头次碰见,电源故障竟然会让显示屏变暗

楼主(2023-04-12):
一台老的20寸的HKC显示器,外置12V电源,刚刚突然屏幕变暗了很多,大概只有平时的一半亮,但是显示啥的都正常,以为是背光老化了,无意间换了个电源竟然好了,换上老电源又是同样的故障,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不过之前只是背光变暗,还真没考虑过电源会有问题,第一次遇见,估计是电源电压不足背光驱动没办法全开吧。如果遇到背光偏暗的坛友下次可以试试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电源的电容鼓包会导致输出电压低 但是波纹变大

网友:
遇到过电源不好显示器出水波纹的情况

网友A:
明显是输出低压不足!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输出低压不足!

一般看屏幕亮度不足你会想到电压不足?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查电源和背光电容

网友:
背光问题就应该先查电源啊

网友:
把坏电源测一下电压和纹波,再打开看看电容怀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