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桶装水抽水器

楼主(2023-04-12):
同事的抽水器不能用了,说是不充电当时我试了下,充电红灯亮一会儿就熄灭了,启动两秒就停机…今天带回来抽空弄一下…打开发现固定螺丝都锈了…锈了,锈了啊…这特么是商用的产品?不应该是不锈钢螺丝么?拆开后发现板子都快发芽了…居然没有涂防水胶…拿刷子先刷一波…插电居然正常了…洗板水挥发完了,上天拿水吧…今天外面风比较大…室外操作…洗后试机充电电流略有上升,开机,关机都没有问题了,装起来明天拿给同事继续服役了…最后:天拿水洗板子会把绿油洗掉!!!

网友A:
别修了,再买几桶水就能赠一个吧。

网友:
现在淘宝买一个也不贵,进水成这样还是算了吧。

网友:
是我就扔了或者改做他用,毕竟是喝的水,里面再进水发霉接触或者漏到喝的水那里,想想都受不了

网友:
进水了,杯具。

网友:
这质量真无语了

网友:
这个就丢了吧

网友:
干得不错,只能这样了

网友:
螺丝孔滴蜡烛油,就不绣了。

网友:
进水了没有烧掉元器件都好修

网友:
重新换一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还是换新的用合适

网友:
这pcb质量真是不行

网友:
回来之后把能换的螺丝都换成不锈钢的,怕生锈

网友:
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再买几桶水就能赠一个吧。

折腾着玩…现在发现居然没有修好。空载正常,带载还是不行…

网友:
便宜的都这样,当然贵的也没用过。

网友:
这防水效果杠杠的……

网友:
。。。。。。。人工成本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