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590红外接收管坏的概率大吗?

楼主(2023-04-12):
一个罗技M590,用着用着滚轮就失效了,拆开这摸摸,那摇摇,摸到红外接收管,又突然可以了,于是补焊了一下,发现好了,结果用了一天,又失效了,索性换一个接收管,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拆下来的接收管,这个东西要怎么测试?
另外记得发贴有个外设选项的,怎么没有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灯坏了?
只能替换法测试

网友:
和中彩票的几率差不多。

网友:
这器件还真没有测试过。

网友:
这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
我倒是有料板,可惜丢不到你那

网友:
这东西很少坏吧

网友:
换上去的长时间使用没有问题,那就是你换下来的有问题了。

网友:
摸一摸就修好了

网友:
坏的几率不大吧,滚轮上的光栅是不是被灰尘挡住了

网友:
可能里面的引线接触不良了,换了就对了。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坏这个的

网友:
根据描述像是摔了,接触不好了,摸一摸就修好了。

网友:
没有先例,不值当得

网友:
只能使用替换法了。

网友:
我玩鼠标有几百个了 ,就遇到一次这个对光管坏的。

网友:
中彩票的几率

网友:
买彩票吧,这RP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