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什么软件可以检测SSD有没有坏块?

楼主(2023-04-13):
   最近打算去买个SSD,请问如何检测一个SSD有没有坏块?用什么软件?

网友:
SSD固态检测

网友A:
SSD都有坏块,只是被主控屏蔽了。刚量产出来的基本没必要所谓检测,看下SMART就好。而且就算你检测是好的,说不定擦写几次就坏了。
另外SSD暴毙的也很常见,这种大多是主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都有坏块,只是被主控屏蔽了。刚量产出来的基本没必要所谓检测,看下SMART就好。而且就算你检测是好的, ...

要是闪块暴毙,连最后的挽救机会都没了

网友:
关注下写入量

网友:
选有点点品牌的要好很多。

网友:
新的没有坏块,

网友:
SSD直接看健康度就行

网友:
有些品牌的SSD好像有自家的软件。

网友:
想耐用就买大品牌的。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品牌冒险。

网友B:
买intel 三星的,推荐三星,棒子还是比国货好些

网友:
新的也有,只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到。

网友:
买大牌全新产品不就行了么

网友:
目前固态价格也不是很贵,如果情况允许,买大牌的相对质量稳定可靠一下。太便宜的有些不靠谱,容易用不久挂掉。
如果没啥重要数据存储,其实追求性价比,赌一赌也问题不大,大不了坏了重新买一个。
至于坏块,不太需要关注的,关注下健康度、写入量、温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intel 三星的,推荐三星,棒子还是比国货好些

没听说过0E门?

网友:
大牌全新产品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估计只能买大厂的减少坑

网友:
买大品牌的

网友:
一般用SSDs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