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MHz时钟源的16位PWM

楼主(2023-04-13):
144MHz时钟源的16位PWM
STC8H1K08T-33I-TSSOP20
STC32G8K64-42I-LQFP48/32
STC32G12K128-35I-LQFP64/48/32, QFN48/64/32, TSSOP20

网友:
144MHz 做 16位高级PWM的时钟源,
当然,16位高级PWM 你当 16位/15/14/13/12/11/10/9/8/7/6/5/4位都可以
这样 PWM 的频率就高上去

比如: 使用144M主频作为PWM时钟输入源,不做分频处理,产生141K的频率:

那就是16位PWM 当10位用,PWM频率就上来了

如用192M主频作为PWM时钟输入源,16位PWM 当10位用,PWM频率 187.5K:

网友:
最好能再强悍点,推出单片机控制的升降压方案

网友:
这强悍不敢相信。

楼主:
144M的PWM可以测量72MHz以下的时钟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