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RCD300车机改无密码开机

楼主(2023-04-13):
大众原车 CD 机 RCD300+改为无密码开机

打开上盖拆出的24C64 存储芯片

CH341A编程器修改
用编程器将拆出的芯片读出来的数据,把 00000040 项的 01 改为 00 即为无密码开机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大神啊。RCD系列都是这样破解吗?

网友:
这个厉害,收藏一下,哈哈。

网友:
牛啊,怎么知道改哪儿改什么数字的?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

网友:
记得本田有一款拆掉24存储芯片就算破解完成

网友:
技术活  盘不来

网友:
现在的汽车中控主机如果还玩这些套路的话只能玩死自己!

网友:
这都研究出来了

网友:
牛就一个字

网友:
这个牛了,比买解码器好用。好评,回去就试试。

网友:
这么简单?我也有一个,编程器刚买还不会用

网友:
这个技术牛了

网友:
软硬件技术到家 赞

网友:
不懂为什么车机要有这些限制?

网友:
这个厉害了,大众其它车机是不是都能用·类似方法?

网友(2023-06-12):
已打赏鼓励,楼主讲一下怎么把芯片拆出来放在哪里进行编程?简单讲一下过程呗,如果有购买链接,给个链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