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大神,想给电烙铁加屏幕需要买什么规格?

楼主(2023-04-13):
网上看到这种diy的电烙铁特别喜欢,我手头除了没有这个液晶屏及其配件之外,电源转,接板,焊把什么的都有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这个液晶屏到苹果电源里,求指导!这个液晶屏看上去很美观一种官方的感觉

网友:
32寸就足够了

网友:
你买了四个轮子,想造一辆车的意思

网友:
楼主是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带液晶显示的电烙铁吗,其实有现成的啊,也可以买个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我不懂,瞎说说

估计着需要单片来编程实现温度控制、显示屏、屏的驱动电路。
另外估计这个不是苹果电源吧,那玩意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还灌胶,估计只是用了一个类似苹果电源的外壳吧

网友:
专用套件来的,

网友:
相当于给收音机加个屏幕让它出图像

网友:
楼主,你缺很多东西,不是只差个屏

网友:
关注 支持 希望你成功并分享您的过程

网友:
除了你的手柄和电源可用还要买数显控制板替换掉原来的控制板。改起来简单着就是苹果电源里怕是装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

这个烙铁很牛

网友:
电烙铁没必要玩的这么花,有个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和当前温度就行了,这都不是重点。

网友:
挖个孔装进去就可以了。

想到达到效果,那么你得买套带液晶屏的t12控制板,然后挖个孔装进去

网友:
你 要买的东西有点多,最关键的是要买控制板

网友:
这要买个带屏的控制板

网友:
控制板和屏幕应该是一套,单加屏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