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百思不得其解,这种船型开关可以用在插排上吗?

楼主(2023-04-13):
红包淘的船型开关,标称是250v16A的,测了下内阻高达1000~3000毫欧,(触点没有镀银,是铜的),我用了一个在拖线板上,如果拖线板5a电流的话,根据欧姆定律,P=IxIxR,单单开关的功耗就要达到25w以上,如果25w的话,开关应该没几分钟就融化了,实际并没有融化,到底什么原因呢?求推荐靠谱一点的船型开关。!

网友:
用是没问题,但是肯定用不住。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靠谱的。

网友:
内阻没这么大吧,什么表测的?

网友:
内阻1000~3000毫欧?你的内阻仪是认真的吗?

网友:
可能触点有点脏东西或者有点油之类的,高电压上去立刻就烧没了,这种很正常

网友:
试试排插,接上开机电磁炉,用这个开关通断。

网友:
测量的问题

网友:
小电器没问题啊,而且这个接触电阻有点大,一般在零点几欧姆以下,新的没氧化应该更小。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是好,夹子金灿灿的。

网友:
这么大的接触电阻,不正常。陶某特不少山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靠谱的。

这个松下的开关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开关接触电阻没这么大,一般在0.1-0.5Ω以下

网友:
多开关几次测量下,不会有这么大电阻的。

网友:
这电阻都上欧了是压力过小还是接触面有脏污导致?

网友:
感觉这个测量不正常,不可能这么大的内阻

网友:
肯定能用,见过很多插排用.接触电阻测的不准吧

网友:
很多热水器都是这种开关

网友:
按照额定电流测试,看看可有明显发热、引脚周围塑料熔化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