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95电机+B12夹头+5MM锥度连接杆=1只振动器

楼主(2023-04-13):
昨天到货一只795电机、一只B12夹头、一只5MM锥度连接杆(钢制可拆卸),本来准备组装一台小台钻的,兴冲冲组装起来一试机,天哪,一台振动器诞生了!

网上各种搜寻调节同心度的方法,各种调试,还是没有多少改变。

逐一检查,发现是连接杆的问题,单独一个连接杆套在电机轴上都是抖动的,怎么调节几米螺丝也没用,这个钢制可拆卸的连接杆精度、同心度实在是差,果断丢入废品箱,重新入手一个铜制不可拆卸的连接杆。

也有可能是我调节同心度的方式不对,坛友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本来就是次品,多买几个慢慢挑

网友B:
别让女主播看到。。。。。。

网友C:
没什么没好办法,这种东西,需要出厂就是同心度很好的情况下才能慢慢校准钻夹的同心度,基础差了,什么办法都没用,所以我不喜欢可拆卸的锥度转接头,大多同心度都不好,还是一次性的好,反正也不贵,需要的话再配一套就是

网友D:
同心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
上车床,没有车床就用台虎钳把电机固定住,加电运转,用钢锉刀对连接杆类似车削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次品,多买几个慢慢挑

这样操作成本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让女主播看到。。。。。。

老铁提醒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没好办法,这种东西,需要出厂就是同心度很好的情况下才能慢慢校准钻夹的同心度,基础差了,什么办法 ...

之前也不知道有硬结合的铜制连接杆,后来才发现的,不然我直接就上铜制的了,钢制可拆卸的插入电机轴后,还有很大间隙,这应该就是导致同心度不好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心是个麻烦事情

确实,很难调整,或者说根本调整不了

网友E:
高精度的没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精度的没便宜的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没有技术和工具  纯靠私调同心度 非常难。。。

网友:
5MM锥度连接杆一般都是紧配不可拆卸的,可拆卸少见

网友:
自己磨锥度杆,不知道费力不 ?

网友:
感觉两头都要像夹头一样的结构这样可以保证连杆在中心位置。

网友:
我怀疑你们在开车,但是还比较隐晦。

网友:
都是锥度连接杆了,自己修锥度杆啊。电机固定,锥度杆固定上,来个白钢刀手动车床进度,黄铜还是挺轻松的吧,用电磨更好。车床换卡盘都要自刀,你这个更得修整了。不用修的估计就只有过盈配合的锥度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技术和工具  纯靠私调同心度 非常难。。。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