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个丝印请大侠出手相助?T4IG & GDMH

楼主(2023-04-13):
这个T4IG的找到了是TL343,但是实测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按照DATESHEET,2脚是地,但是我实测1脚是地。
所以这个还有待商榷。

另一个GDMH的更加是找不到资料了。
麻烦丝印大神出手相助

楼主:
看来还真是不容易啊
这么多人看了,还没有回复呢

网友:
查了一下,也是无果。
估计来看的人也是没查到,所以没法回复你。

网友A:
丝印T41这个应该是TPS73250
另外一个大概率是RY8320  自己对比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T41这个应该是TPS73250
  另外一个大概率是RY8320  自己对比下线路

谢谢,不过看了下资料这2个型号和实物对应不上,
GDMH是6个引脚

楼主:
在其他模块里这个GDMH的位置用的元件丝印是GBBB
网上搜出来居然是5条腿的
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看了下资料这2个型号和实物对应不上,
GDMH是6个引脚

图一RY8230是6个引脚哦  就是GDMH这个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RY8230是6个引脚哦  就是GDMH这个丝印

谢谢,虽然没有图纸,但是从电路上大概分析,我这个芯片的作用不是用来做DC-DC转换的。

这个芯片周围也没有那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RY8230是6个引脚哦  就是GDMH这个丝印

大概原理是这样的,
T4IG供电是8V,通过外接电位器产生一个-2.1V的电压从4脚给GDMH的4脚。
T4IG可能是一个可调的基准电压产生芯片。

GDMH这个芯片很奇怪,没有测到正的供电,除了GDMH的2脚是GND,其它几个引脚都是负电压。
(也许芯片底下接供电?没有拆开看过)

GDMH的5脚送出一个-2.1V场效应管的栅极控制。场效应管会正常工作。

异常的时候,GDMH的5脚送出一个-8.4V到场效应管的栅极
这样场效应管因为栅极电压很低,就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