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焊机能改点焊机吗

楼主(2023-04-13):
最近收了一个电焊机测试了功能正常,不知道能不能成点焊机

输入220v,输出8v直流,看过很多大功率变压器改点焊机的,但那输出都是交流电的

哪位大神教下如果改点焊机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可能可以,问题是电流太大你点啥都会烧吧?

网友:
花几十元买个控制板试试。电流不是问题,控制板可以控制电流的,但是电焊机的电压高,这个可能是问题。看不到图,如果有缝隙可以绕线进去的,可以加绕几圈铜线做次级就行了。那就不会电压太高了。

网友:
我的电脑真坏了,怎么这个也不显示图片啊

网友:
这个电压会不会根据有没有起弧而改变啊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不过看了文字说是直流焊机,那就不行了。不是变压器焊机呀,还是老老实实去废品站淘个微波炉变压器吧。

网友:
可以买个控制板试下
理论上可行,就差楼主实践了

网友:
也不显示图片啊也不显示图片啊

网友:
加装控制,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搞吧。

网友:
大致原理差不多的 但又区别 不折腾

网友:
你发的图片看不到一直转圈,你的电焊机是电子的还是变压器的?改的办法有区别的哦。

网友:
我电脑太老了,一直在转圈圈等图片……

网友:
我的电脑也坏了,这个也不显示图片啊

网友:
你说出了我的想法

网友:
一直在转圈圈等图片

网友:
觉得功率没问题,关键如何控制脉冲,一不留神就融穿了

网友:
卖了再买个点焊机

网友:
要是能控制这个输出脉冲时间,可以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