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的日常——所谓的芯片级维修,苹果XSMax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3-04-13):
     苹果XSmax用户描述电用完关机后,充电时看到屏幕闪了一下苹果LOGO,然后就再也没有反应了,充电没反应,不开机

     拆机检查,发现确实充电没反应,测试主供电阻值正常,加电漏电700ma左右,这种大电流漏电一般比较好检查,发热严重,摸到电池座旁边有些热,这个是双层主板,充电IC在这个位置的背面,怀疑充电IC坏了
     一样拆装机过程不多说

分层过后就能看到充电IC了,小圈中那个,再次加电发现它非常烫手

为了各位看官更直观了解尺寸,特意打开了显微镜相机的标尺,下面这些带标尺的图片都是显微镜接在电脑上,在电脑相机里拍的,一大格1毫米,100个丝,可以看到焊点不到0.3mm

拆下的充电IC,果然是它坏了,明显烧了,整块5毫米

好的植上锡珠后的样子,请无视旁边的锡珠,用的万能网植的,那些是不要的

装上后的样子,因为就在CPU旁边,所以拆装时要注意温度,CPU受热虚焊了就找事做了

CPU,A12处理器

单上层测试,电流正常后,准备贴合,上下两层就是靠周围的锡珠连在一起导电的,所以这种双层主板摔后问题多,很多就是两层之间虚焊或掉点了

贴合好后的样子

贴合好后的背面,贴合好后装屏大概测试一下

准备装入主板

成功开机进系统,充电也好了,中间修其它机子耽误了,电快充满了

最后看下现在修主板离不开的显微镜,带标尺的照片就是上面粉红色的相机连在电脑上自带的相机功能拍的

楼主:
终于能看到图片,刚才估计服务器出问题了,先是看不到图片,再刷新就网站都进不了了

网友A:
好精小  没工具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小  没工具搞不定

嗯,没显微镜不容易看清

网友B:
我tb买了个很垃圾的所谓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估计摄像头像素30w....偶尔看看主板线路还行,,太模糊了
还是专业的这个效果好呀

网友C: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精小  没工具搞不定

有工具我也搞不定

网友:
手艺不错,羡慕中,显微境看着不错,修手机需要心灵手巧

网友:
显微镜质量不错

网友:
精细的手工,细致的活

网友:
不太习惯通过显微镜焊接元器件,感觉显微镜看到的电烙铁焊头在镜头里面就像一个巨无霸!

网友:
凤佳光学目镜我买错过,原来用在体视显微镜,不适合DIY屋脊棱镜望远镜。我以前用放大镜维修台,修理失败过金线摔断XML手电灯珠,可惜被焊锡丝里助焊剂腐蚀。

网友:
确实需要个显微镜,我焊了几个贴片板子眼睛都快看瞎了

网友:
显微镜下没办法焊吧,差别太大,放大镜下焊还差不多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焊点不到3个丝是不是笔误?应该是不到30个丝吧?

网友:
维修技术不 错,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tb买了个很垃圾的所谓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估计摄像头像素30w....偶尔看看主板线路还行,,太模糊了
还 ...

这个最大放大45倍,相机标的5100W像素,估计达不到,我显示器分辨率也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各行各业,都是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工具我也搞不定

各行各业,熟能生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