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一个合适自己的维修插座

楼主(2023-04-13):
也见过淘宝卖的维修插座,功能蛮多的,同样也不便宜,但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功能,还是做一个合适自己的吧。

盒子是红包买的,其他东西都有现成的
都是宝塔钻和电磨手动开孔的,不太整齐,别喷我哈

由于经常修一些带插簧输入的板子,所以找洞洞板做了一些插针,有6.3插针,有4.8插针,还有变压器常见的输入端子插针,和五孔插一样,左零右火,很好区分。

陶瓷灯口是以前台灯拆下来的,五孔插是一个公牛插排拆出来的

150W灯泡,灯口装最底部,整体就没那么高了,一般问题灯泡就起作用了,但以防万一,还装了个2A的保险。

装了2A保险,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的。
虽然各个插针和外壳表面基本齐平,但毕竟外漏,请大家不要模仿。

看到开孔切下的塑料片,那就把塑料粘在上面吧,多少也有点用,毕竟这盒里确实不太好装别的东西了,而且个人也喜欢简洁一些。
就像做这个插座,没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只做了自己需要的。插针跟盒子外壳表面几乎是持平的。
对了,工作台电线入口有一个老式的漏电保护器,但除了手动按压测试按钮以外,根本没跳过

说到底还是一句话,这东西是按我的使用习惯弄的,有的地方讲究,有的地方也能将就,主要是没花啥钱不是

楼主:
做了一根双芯线,一头6.3插簧,一头4.8插簧,两头颠倒着用也方便,还有带快接卡子的线

以前红包买来的自动升降压板,一直闲着,干脆做好插头,万一用得到。USB转5.5插头,5.5插头再转USB,炬为的功率计也就能用了。

网友:
支持维修人,支持DIY

网友A:
灯泡功率太大了,不适合维修小功率电源,建议多备几个不同功率的灯泡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手艺人点赞!

网友:
自己顺手就是最好的

网友:
盒子掏孔做的好。

网友B:
最好给那些插针戴个套

网友:
没有安全可言,特别是对小孩.............

网友:
没看懂,,中间那排裸露的插片是干什么用的??不怕触电么?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
总感觉灯泡会爆似的,心理作用吧

网友:
功能挺多的~!赞一个!我的只有保护作用,没有其他功能,惭愧!

网友C:
楼主的工具真好。灯泡露在外面不好,很容易碰着,还是内置的好。

网友:
为了修电磁炉,我也做了一个维修插座,但是最后电磁炉没修好,全部配件都没坏,感觉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具真好。灯泡露在外面不好,很容易碰着,还是内置的好。

一年用不到几次的东西,平常都是把灯泡拧下来收藏,只有用的时候才拧上,并且根据维修的电器选用不同功率的灯泡。

网友:
有个保险丝不行了吗?在加一个灯泡很有必要?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功率太大了,不适合维修小功率电源,建议多备几个不同功率的灯泡

有的,还有一个100W的灯泡,因为经常修带PFC的板子,启动电流偏大,100W灯泡起不来,所以就按150W灯泡口径开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给那些插针戴个套

插座是以前一个公牛插座加装电压电流表,拆除一位,没扔,就用到这里了,没有盖子了,而且我发现现在插座的铜片都藏的很深,插头往里很多才够到铜片,插到底才跟铜片接触面估计也就两毫米,这个没盖的,插进去就多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