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问题谢谢大家,关于磁带机皮带长度

楼主(2023-04-13):
请问大家,老磁带车机,皮带基本都完蛋了。

我想换皮带,请问,我用线绕,然后量线的长度,
然后我买多长的合适,谢谢大家,比线的长度少多少合适呢?

网友A:
你量好再找,估计都直接有配套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好再找,估计都直接有配套长度的

谢谢,就是不知道多松多紧合适

网友:
差不多都试试

楼主:
好吧,我看鱼和宝了,短些的的话有那种打包的n中混合,但是长的一般单条卖而且挺贵的,所以不想买很多,最好尽量少。钱有限啊。我那机子我看了,很长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