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块一次性的保温加热板

楼主(2023-04-13):
外观就是这个样子

插电没有电流

贴纸下面有螺丝

这里也有螺丝

开拆

这里只是一个接线盒

用表量还是不通

把铝合金拿开,云母片夹着的发热丝

中间断了

接起通电试一下,接触电阻太大,要不得,报废。

网友:
这个换根发热丝就应该能搞定吧。

网友:
把电热丝穿过小号注射器针头夹紧试试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看着很虎人的东西,里面居然就这料???????????

网友:
电熨斗内的云母片也跟这是一样的,断了,换了一片。

网友:
可以用空心铜铆钉压接,应该比铰接效果好。

网友:
把断了的电阻丝铰接后,撒上细的玻璃粉(把碎玻璃用榔头敲极粉碎,越碎越好)包裹住铰接部位,通电,出现小火花,玻璃粉局部融化,电阻丝铰接处熔接,消除了接触电阻。可大大的延长使用时间。

网友:
换新的保险起见

网友:
用新的电炉丝重绕应该可以

网友:
找个铜铆钉把断头压到一起,再压扁

网友:
焊是焊不上去了,只能是压接。

网友:
看上去高大上,拆开却是这个……

网友:
欧式管状端子压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铰接长度长一点就行。

网友:
一次性,为何还要去拆修呢?

网友:
拿老虎钳夹紧,再套上小块铜皮夹严实,应该还能续命。

网友:
你说几块钱的PTC电烙铁固定上会不会更好用呢

网友:
原来加热板内部是细的电阻导线

网友:
看外观还以为是PTC加热的,原来是电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