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某多多上买的8v电磨延长续航

楼主(2023-04-13):
这电磨力度和同心度还不错,就是续航太短。为了提前得知是否需要充电,于是在尾部加了一个数码管的电压表头。期间不小心碰掉了一个二极管,还导致开机后不能送开按钮。后来发现每次充电结束时电压都只有8.1v左右,而两节锂电池正常应该是8.4v。于是又找到充电芯片cn3302的pdf。仔细阅读后发现在第三脚(bat电池电压检测端)和电池之间加个电阻就可以提高充电终止电压。线路板上第三脚有一个1k的电阻。我把它换成20k,测试可以充到8.4v。现在电磨的使用时间比以前延长了。

网友:
同款电磨,值得借鉴

网友A:
厂家设计电压低过于保守了!

网友:
芯片全部打磨

网友:
同款电磨,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设计电压低过于保守了!

应该有意为之,两串考虑到均衡问题一般都会将截止电压调整到略低于8.4防止不平衡带来的某粒电池过充~

网友:
不错,之前买的美耐特 220V  还是太大了

网友:
8.2左右貌似就可以了……没必要带8.4吧……

网友:
同款电磨,感觉电压8.2-8.3就够了吧,顺便吐槽下,这电磨1挡和2挡速度差太多了

楼主:
关键是这电磨续航太短,要么是电流太大,要么电池容量虚标。我改装的3.6v电磨(使用180暴力电机)都比它用得久。

网友:
我也买了同款电磨,但是续航很好,

网友:
研究精神很好,只是续航多一点没啥用,不如换电芯,或者多备几把电磨,

网友:
小电磨看着不错,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