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比亚迪:EVP-2-10A5-0314交流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3-04-13):
比亚迪:EVP-2-10A5-0314交流充电器拆机:有没有维修过这种电源,或是懂这充电原理的说说,我们也学习一下

  入手时充电器三个灯亮黄灯闪烁,据车主说以前三个灯闪烁也可以充电,但现在不能充电了,网上搜寻一圈,说是接地线断裂了;所以拆开抱着捡漏的心里,看看能否修复。最后拆开一看,接地良好,换条3脚的插头线也未好,接入到充电口位置的接地也是好的,至此,维修捡漏结束。

网友A:
那最后,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会不会是继电器吸合后接触不良,毕竟这么大的电流,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B:
能不能充电,还要察看CP能不能输出,CC接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不是需要跟车载充电器通讯才能进入正确的忘电状态?

网友D:
做工那么好,不修复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没有修好,车主自己去4s店检查坏了要700多,在京东买了个接近40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那么好,不修复可惜了

没有线路图,车主比较急,没时间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是不是需要跟车载充电器通讯才能进入正确的忘电状态?

去4s店检查了,是充电器坏了,当然也包括两条通讯线也检查了是好的,如果是地线断裂会有这个现象,估计是地线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充电,还要察看CP能不能输出,CC接的阻值正常不

CP是通讯吗,cc接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E:
看那说明貌似都没有三个闪黄灯的情况啊

网友F:
两个继电器是好的吗?

网友G:
那么大个子才8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好,车主自己去4s店检查坏了要700多,在京东买了个接近400元一个

好吧,某鱼原装的应该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那说明貌似都没有三个闪黄灯的情况啊

电源不接地线三个灯就会闪,我的充电器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4s店检查了,是充电器坏了,当然也包括两条通讯线也检查了是好的,如果是地线断裂会有这个现象,估计是 ...

不接地线不影响充电,我的秦充电器跟这个差不多。看起来还是内部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还是老头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继电器是好的吗?

坏的拿回来了,有空拆开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大个子才8A

应该是有发动机,电跑几十公里那种,家充的电流都不能太大,否则家里的线路受不了

网友:
家里的线路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