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kc t4000(4000+) 显示器 拆机

楼主(2023-04-13):
要拆后盖才能拆支架的显示器。

网友A:
拆屏要特别小心,玻璃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屏要特别小心,玻璃很薄。

老款的大黑边带铁壳,我想拆了换偏光膜,就是害怕有气泡。

网友B:
就是一山寨拼装显示器!

网友:
惠科的显示器还是可以的,原来用过。

网友:
背板也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山寨拼装显示器!

是拼装的,但是液晶面板可不是山寨的~  现在全新的700元左右

网友(2024-01-21):
山寨拼装显示器

网友:
我的t4000用着用着,烧屏了,有坚持了一下结果三个角都有烧屏的现象,终于有一天电源莫名挂了,我狠心换了个显示器

网友(2024-07-19):
不知道主芯片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