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微笑鲨867A小手电续航4H带5v输出

楼主(2023-04-13):
活动价6元9,最低配续航4小时,绝对不防水,18650光腚电池啥也没写,外壳写1200mAh,开关共四个功能,一当高亮,二当普通亮度,三挡爆闪,四挡测灯,美中不足的是每次要关闭都要循环按4次。经过连续测试续航能力一档3.5小时后亮度出现衰减。二挡亮度续航5小时后出现亮度衰减。侧灯没有测试测完再补充。接下来上图

按键部位

尾插部位带5v升压输出

强光

弱光

测光

网友A:
反光杯是铝的?

网友:
你的这个比我的一个质量要好的多,价格也比我的便宜,我还花了十几元,你这个还有侧面的照明,我的那个没有。

网友:
搞活动我买的不带侧灯的一块一个,买了俩。

网友:
看结构不能溅水。小直C8等有密封圈可以防溅水。闪光模式最好能去掉,以免坐公共交通带来麻烦。

网友:
带侧灯的这个价位还可以

网友:
确实开关机麻烦

网友B:
里面可以利用的不少

网友:
电池是直接搭焊,这手艺也是绝了

网友:
链接来一个

网友:
便宜的小手电

网友:
也有一个微笑鲨的,但是不一样,没有侧面灯,但是有USB的A口,可以当移动电源用,当时好像10多元,但是电池是14500电池,自己换了一节三星的2200mah的18650电池。

网友:
同款一样价格.想问问电路板拆下来是否要破坏电筒侧面的塑料?我侧面撕开贴纸只露出几颗灯头,好像没这么大的开口

网友:
就是换档太麻烦了,没有记忆功能

网友:
我以前喜欢正按键的,已经改单档位,至于怎么改的我发过贴,就不告诉你们,自己找,,现在喜欢尾部按键的,尾部按键有个好处拿起来不用到处找按键直接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光杯是铝的?

不是,灯珠散热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可以利用的不少

当小手电也挺好,就是循环开关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