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款中高端镇流器

楼主(2023-04-13):
台湾品牌,对外标榜为德国货,做工相当不错,没使用过,可能放的时间太久了,通电嗡嗡声,点不亮,没一会就炸了,拆开发现芯片炸掉了,欣赏一下做工。

芯片直接炸开盖了

网友:
是的,风格是不同的。

网友:
咋得太厉害了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无电解,曾经有段时间流行过。。。实际工控设备都有电解的。。。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过热击穿,好的话有软启动程序。比功率管自激用料好。

网友:
这种东西,感觉还是三雄.极光的好用,耐用。

网友:
高端也炸,说明的确高端

其实一些中低端也不炸的

网友:
高端货,舍得用料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好,现有的一般就没几个零件。

网友:
用料挺足,可惜炸了

网友:
芯片都炸了个洞,啥型号,好配吗

网友:
现在没啥大用处了!

网友:
芯片自己开盖的少见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led盛行了,这样的满满就没有了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水土不服壮烈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