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照葫芦画瓢,给光驱硬盘托架加指示灯

楼主(2023-04-13):
12.7mm以前买的,做工好一些,有指示灯,9.5mm做工相对差一些,也没有指示灯,比对着加了指示灯

通道开关要打开,要不睡眠后掉盘

开关机和读写操作,双色交替

网友:
自己动手,省了不少,还享受了乐趣。

网友:
还能这样改着玩啊,多了一个功能。

网友:
原装的一样一样地

网友:
加了指示灯直观多了。

网友A:
眼以前就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以前就带?

面板原光驱的就有

网友:
这个安放的位置比较妙,动脑子的作品。

网友:
仔细看了看你的第一张图,感觉你是在照瓢画葫芦啊

网友B:
照瓢画葫芦也得有一定的本事。

网友:
可以可以,照葫芦画瓢也是一种能力。下次就到照猫画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瓢画葫芦也得有一定的本事。

实际反反复复弄了很长时间,弄完了,测试正常,然后睡眠就掉盘了,又复原了,还是睡眠掉盘,最后一想,可能和通道开关有关,又改回去了,最后正常了

网友:
挺好的改造,加上指示灯直观不少。

网友:
学习了,回头把我的也改个灯

网友:
又的托架本就带灯的

网友:
管它葫芦还是瓢,好用就行

网友:
还可以接着改。。。光驱后的硬盘,加个电源开关。。

网友(2023-05-28):
不错,改装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