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第一次遇到汽车轮胎螺丝断了的

楼主(2023-04-13):
轮胎螺丝最好还是按规定力矩拧紧,不能过紧,也不能太松,不然容易断

断了2颗螺丝

观察2颗螺丝拧紧程度不一致,可能过紧,也可能是松的

取出的断螺丝

装新螺丝必须拆轴承 ,不然装不进去,轴承一拆就散,必须换新

新轴承外包装显示进口轴承,打开看里面轴承上到钢印是made in CHINA

网友A:
第一次见换轮胎螺丝能把轴承拆散的

网友B:
估计补胎的时候用风炮打太紧了

网友:
我猜你这螺丝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一次断两个,还是对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换轮胎螺丝能把轴承拆散的

轮胎螺栓是从轴承法兰盘内侧往外穿的,不拆法兰盘就没法穿螺丝

网友C:
肯定是受力不均,我打算买个扭力扳手,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补胎的时候用风炮打太紧了

对的,要不就是没上紧,时间长了慢慢把螺丝别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受力不均,我打算买个扭力扳手,有推荐的吗

是的,四颗螺丝都拧紧应该就没问题,毕竟断螺丝是少数

网友:
没看懂,首先同楼主确实第一次听说螺丝断了。
如果是风炮这风炮威力真大,如果是螺丝这质量怎么能挺到现在。

网友D:
至于进口,其实进口货made in china本来就很正常啊,只是代表当初生产工厂在china而且可能只是某个零件工厂在china

网友E:
正好有个疑问,问一下楼主,小车轮子上的轴承不用注油润滑么?时间久了,跑上万公里,轴承是不是就没有油润滑了,处于干磨状态?

网友:
这螺丝是不是质量不好

网友:
用了也太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有个疑问,问一下楼主,小车轮子上的轴承不用注油润滑么?时间久了,跑上万公里,轴承是不是就没有油润 ...

小车轴承出厂时里面有润滑脂的,而且有密封盖封在轴承架和滚珠里面,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干磨的情况;大车负荷较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定期加注润滑脂才能保证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进口,其实进口货made in china本来就很正常啊,只是代表当初生产工厂在china而且可能只是某个零件工厂 ...

是的,学习了,可能渠道不同而已,也可能是中国工厂代工的外国品牌,最终又通过各种渠道销售回了国内

网友:
这就是大力出奇迹吗

网友:
本来是小事换个轮胎,最后变成了大折腾,又是轴承又是螺丝

网友:
轿车轮胎轴承属于密封轴承,出厂时就加注好了润滑脂,在轴承的正常使用周期内是不用另外加注润滑脂的,一般不用等到内部的润滑脂用光也就到了轴承的寿命周期了,也就该换轴承了。发动机变速箱内部的轴承属于开放轴承,使用箱体内的润滑油来润滑,基本不用考虑润滑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4米2的货车都被打断过,那个螺丝拆起来比这个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