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牌66w超级快充拆解

楼主(2023-04-13):
去年某夕夕买的66w快充,一直用的好好的,最近突然无法快充了,只能慢充,那是相当的慢啊!今天有空拆开看看。

是超声波焊接的,有个空隙,直接撬开。

看着有分量,粘了两个配重,还以为是什么新式电容呢!

一分钱一分货,这用料,不能再简陋了!

高压直接接的ABS10整流桥

高压端一个SDC5091Q芯片控制变压器开关

低压端SDC5142芯片,光大 45V耐压同步整流芯片IC 封装SOP-8 PD电源。

应该是快充检测芯片235DF控制光耦

看着是相当的简单啊!原来不知道还敢用用,看到这样的,心里有点慌了,还是用原装的吧!
谢谢观看,欢迎探讨!

网友:
这个和前几天坛友拆的差不多的货。还有配重。

网友A:
66W功率不可能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W功率不可能达到吧

不知道,没有测试,手机40w的是支持的。显示超级快充。

网友:
感觉又是一个配重兼散热。

网友:
我只用厂家送的充电器

网友:
是拼多多买的还算正常。

网友:
  充手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种敢充手机,也是无畏。

网友:
你这配重看着做工不错,像是专门定制的,两个还算对称。

网友:
我擦!还以为那两个圆柱体是感性元件,原来是配重

网友:
前几天有人拆一样的

网友: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我肏!

网友:
一丢丢点的主电容,我怀疑长期功率不超10W

网友:
这配重做得比较精致

网友:
这个应该推广  换手机也会多了  拉动消费 ……

网友:
这种,是祖传5v2a,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那个六脚小芯片就是5v2a的协议芯片
这种都能觉得快么。。。至于超级快充是那个芯片欺骗手机系统认为他是原装充电器才显示的,实际还是5v2a
这种质量很差的,坏了还好,要是电压失控烧手机tvs就得不偿失
所以为什么跑去坑多多买这种一眼假的东西。。。买个那种库存的配机pd快充头他不香么。。坑多多不适合购买涉及高电压或者大能量的电子产品(tb上现在也有这种的),小心分分钟炸给你看

网友:
就这还66W快充?我看10W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没有测试,手机40w的是支持的。显示超级快充。

别人的不知道,我朋友的华为nova7,没有额外购买快充,用我的  5v,3a,插上也显示快速充电。

网友:
就如同DIY电脑主机一样。电源是最不能去省的!否则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