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太阳能电池测试台灯频率

楼主(2023-04-13):
前几天看拆太阳能计算器的帖子,有人说太阳能电池可以测试台灯的频闪,正好手头有一块,于是测试。
结果很奇怪,松下电子镇流器书写台灯测试出来是120多赫兹,手机手电是一条直线。

网友A:
经过滤波整流,手机手电可以是无频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滤波整流,手机手电可以是无频闪吧

按道理台灯的驱动频率应该是几千赫兹,手机LED也是几千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怎能测频率,原理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怎能测频率,原理是啥

太阳能电池把光线转换成电压,变化的光线强度产生变化的电压,电压变化的频率等于光线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台灯的驱动频率应该是几千赫兹,手机LED也是几千

手机闪光灯一般不可调光,应该就是一个mos直接接通,不会有频闪,手电强光档应该也没有频闪,弱光档就要看用的方案了

网友C:
结果不奇怪啊,大部分镇流器荧光灯就是有频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不奇怪啊,大部分镇流器荧光灯就是有频闪的

电子镇流器应该是高频驱动,奇怪的是看到的波形不是50也不是100而是120多,不知道怎么调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