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追觅S10Pro机器人清洁液盒并灌注清洁液

楼主(2023-04-13):
自从有了这台追觅S10Pro,确实解放了90%的双手,扫地拖地,除了边角和进不去的地方,地面都基本能搞干净,平时也就几天打扫下机器的清洁盲区和清洁下机器底盘,省事不少。3999的机器价格,换来几年的双手解放,还是划算。
从耗材来说,其实普遍寿命还行,加上现在第三方配件比较多,虽然寿命不如原装,但性价比还是不错,比如尘袋,也就三五元一个,可以用两三个月。
唯有一个配件比较贵,那就是清洁液,300多毫升,居然要49元。于是寻找下第三方解决方案,
这不,方案就找到了,那就是加注第三方清洁液(话说其实可以用洗衣液配制,但考虑第三方不贵,而且是成熟方案),20多块钱2升,大约灌6到7次,也就是大约一年半时间(一般三个月用完一盒),性价比颇高。

这是第三方清洁液,看上去不错

原装清洁液盒子

我把上面的气孔给他扩大,够注射器头插入

于是,就可以这样灌注。自己的注射器太小,只有少量多次。

找到清洁液设置

复位。其实这是第二次灌注,所以即使没用完,也可以灌装。自带的剩余量计量还挺准的,和实际差的不多。

复位后显示100

插入清洁液位,然后系统检测到

清洁液自动添加打开

让机器人出来,打扫下拖把清洁仓。

边刷提示到寿命了,换了个,然后出来干下活测试下新边刷有没有问题。

旧边刷看上去没啥磨损,洗干净看了看,问题不大,晾干备用。
这就是这个型号机器人基站最大的弊端,就是没有自动清洁拖把仓,大约一周就比较脏了,人工打扫下。
总的说来,解放双手,让人可以腾出大量时间干其他事情或者休息,还是不错的。不然每天吃完晚饭,得嘿哟嘿哟的,吃不消。

楼主:
第三方清洁液和原装用起来差不多,清洁能力区别不大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拼汐汐上9块9包邮的那款

网友B:
还是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不是拼汐汐上9块9包邮的那款

应该是19块9那款
现在便宜些了,几个月前贵些,那时候某宝30出头,某汐汐2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第一次见到

现在扫地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了不像以前那么智障。能拖能扫,而且有基站集尘,不再像以前每次都要打扫尘盒,只需两三个月扔一次就行。

网友C:
是不是稀硫酸

网友D:
这和破解打印机墨盒差不多

网友E:
有了扫地机器人人会变得更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稀硫酸

不是,就是清洁液,表面活性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扫地机器人人会变得更懒。

按你这么说,洗衣机、电饭锅、汽车都别用了,也会变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破解打印机墨盒差不多

还是不一样,这个没有电子层面的破解。打印机那个墨盒会对打印计数,要破解芯片。

网友F:
打孔后.那个孔用不用堵起来.
我刚用x10+自动上下水不久,清洁液注册会员后12块运费给了一瓶.自己买了斧头牌的备用.
410耗材包也有2盒,暂时都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孔后.那个孔用不用堵起来.
我刚用x10+自动上下水不久,清洁液注册会员后12块运费给了一瓶.自己买了斧头牌 ...

可以不堵,应该是说不能堵。观察原装原始情况,那里是一个封口塑料膜塑料膜要撕掉,撕掉后那个堵头是个空心十字叉堵头,也就是说按照原始设计,这里本身就需要透气,这样下面才放的出来。就算做堵头也要带透气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