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手电钻开关

楼主(2023-04-13):
便宜货,开关一直按到底时会短路,只有慢慢按下去才能转,开始时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带不起负载,后来才发现是开关问题。拆开后发现是里面的金属触点变形了,大力按下去就会造成短路。

网友:
很少见到开关上还有块电路板的。

网友: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慢慢按能用,一下子按到底就不行,我曾经也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不过没看明白楼主这个图,到底是怎么修的?

网友:
换了开关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慢慢按能用,一下子按到底就不行,我曾经也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不过没看明白楼主这个图,到底是 ...

其实不排除,我遇到过一个由于保护板因素,导致你这个现象的。

网友B:
这种调速开关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慢慢按能用,一下子按到底就不行,我曾经也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不过没看明白楼主这个图,到底是 ...

你可以用万用表蜂呜档测手钻里面的电池两触点,看看一直到底情况怎么样,如果短路就是和我一样的开关有铜片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调速开关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应该是靠电阻选择阻值来控制的

网友:
第一次看这个带档位的,没有黄金手指真的难以控制档位,我记得以前不是都是滑动变阻器吗?

网友:
最好是换个新的,,磨损件如果原装的质量并不好的话还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