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伟s350-27改可调 这个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3-04-13):
明伟S350-27改0~30V,0~10A可调。我是看百度视频来改的,这个是装的12V1A辅助电源的步骤。请大老指教图中接线是否问题

网友:
可以固定在侧板上,方便携带。

网友A:
这种改装的可调电源使用可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装的可调电源使用可靠吗?

      我记得看到有视频说,在某个电压段会有炸鸡风险。
      不过别担心,改这个电源的很多,看他们都用的挺好,应该挺稳。

网友:
明伟的电源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到有视频说,在某个电压段会有炸鸡风险。
      不过别担心,改这个电源的很多,看他们都 ...

首先得是正品明纬电源才行吧,我看网上好多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装的可调电源使用可靠吗?

明纬改可调属于论坛里最成熟的改装方案了,属于跟着教程走就不会错的类型,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当然运气背踩到地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网友C:
辅助供电不知道为什么离494这么远,我是去掉J22调线直接接的,你这是去掉D15接在后面经过R40(5.6欧姆)给12脚供电,也没错。
原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824

网友:
几点建议供楼主参考:

1.建议把辅助电源的电压改为15-20v,可以有效消除自激(如果改成功后,使用中没有自激,请忽视此条建议);

2.如果辅助电源为15-20v,且要继续使用原机的风扇供电电路,则辅助电源的正极接D15或者D16的负极端是正确的;

3.从图中看,楼主是把辅助电源的负极接到了J13旁边的孔里的吧?建议把辅助电源负极接到输出电容的负极,可以防止因风扇启动造成表头电压或电流突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供电不知道为什么离494这么远,我是去掉J22调线直接接的,你这是去掉D15接在后面经过R40(5.6欧姆)给1 ...

你这个看得脑壳痛,我这是看视频来改的,我手机里面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