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A4L B9 766主机激活导航

楼主(2023-04-13):
1:必须有双SD卡卡槽

2:查看软件版本信息 0064和0084都可以激活
打开主界面--设置--按大旋钮左侧键--系统维护--查看软件版本

3:把仪表显示导航信息刷出来 用VCDS或者odis
    17仪表--编码--字节10改成EE

4:主机激活导航
    5F---编码--字节3改成05 字节24改成0E

5:进入工程模式,连接网卡进入后台把主机ROOT,激活里面导航数据
6:root密码

SW: MU0037; hash: YkPcl4j9aGl5Y; pass: Sujqya2Y
SW: MU0038; hash: h3Urw56qsfAX2; pass: SujqkaMY
SW: MU0039; hash: YkPcl4j9aGl5Y; pass: Sujqya2Y
SW: MU0039; hash: h3Urw56qsfAX2; pass: SujqkaMY
SW: MU0040; hash: 8oHrP463vKnlM; pass: SujqdaEY
SW: MU0042; hash: 8oHrP463vKnIM; pass: SujqdaEY

SW: MU0084; hash: kdI5u8rP7mFYc; pass: m0wEE6a0
SW: MU0109;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0118; hash: bzL9U6lSJyYdw; pass: g4Q8aGWk <br
SW: MU0143;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0144; hash: FphlskoahdSMY; pass: C4meu6a0

SW: MU0200; hash: f7otIPwQDbHLw; pass: w0KNCpqb

SW: MU0335; hash: XjW1rJZx6V9Aw; pass: eQQYUkoG

SW: MU0358; hash: xxGvoFcxCZZmM; pass: H0ga6uyk

SW: MU0364; hash: qj1oU/1fwUQ4c; pass: ayWDsC6f

SW: MU0387;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0388; hash: hSus0StRpgTCc; pass: WyQYeuyS

SW: MU0389; hash: WmRI0ymbfbbUw; pass: GgsAWalI

SW: MU0404; hash: lVgttd5Ve94w6; pass: eQQYUkCS

SW: MU0406;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0407; hash: hSus0StRpgTCc; pass: WyQYeuyS

SW: MU0408; hash: f9tmg9EzVu4jU; pass: yYdUGum8

SW: MU0443; hash: AvC63IhPTFvZc; pass: sUga20yS

SW: MU0618; hash: h3Urw56qsfAX2; pass: SujqkaMY

SW: MU0618; hash: bUft6BktUIBJo; pass: 2aB0iMCE

SW: MU0627; hash: j0Q5rHGV5xOB2; pass: OarOyKwe

SW: MU0670; hash: daPzPBI8LXeWY; pass: waMC0ISm

SW: MU0671; hash: C6k93ArZh4bmg; pass: ea2gvin8

SW: MU0692; hash: IByYGDDGItq6k; pass: ea2giuc8

SW: MU0728; hash: YOeexrS1o01TU; pass: C4meu6a0

SW: MU0814; hash: f7otIPwQDbHLw; pass: w0KNCpqb

SW: MU0814; hash: j.fNfxO51h15I; pass: UaIIm8IY

SW: MU0884; hash: qj1oU/1fwUQ4c; pass: ayWDsC6f

SW: MU0885; hash: iTU5jMSWigSls; pass: aAWqKW6w

SW: MU0888; hash: AvC63IhPTFvZc; pass: sUga20yS

SW: MU0889; hash: VQJvWydYhMl.Y; pass: OwsOyaAM

SW: MU0901;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0910; hash: y3KPlFJ9S9Qno; pass: A2ywIXaE

SW: MU0915; hash: I6mv2x3OT4/gw; pass: 2yaiMo8R

SW: MU0916; hash: qj1oU/1fwUQ4c; pass: ayWDsC6f

SW: MU0918; hash: Z6aLPOhUIHVPA; pass: o08sYcaQ

SW: MU0924; hash: WmRI0ymbfbbUw; pass: GgsAWalI

SW: MU0925; hash: C6k93ArZh4bmg; pass: ea2gvin8

SW: MU0976; hash: xxGvoFcxCZZmM; pass: H0ga6uyk

SW: MU0980; hash: C6k93ArZh4bmg; pass: ea2gvin8

SW: MU1002; hash: I6mv2x3OT4/gw; pass: 2yaiMo8R

SW: MU1027; hash: daPzPBI8LXeWY; pass: waMC0ISm

SW: MU1028; hash: lmZz673vpMobM; pass: Ca2Mww0I

SW: MU1062; hash: cRYh.CdDRnbFM; pass: GGmqam2i

SW: MU1156; hash: 7Zgu5NzBRkWIA; pass: 3mgaGO4k

SW: MU1168; hash: ADy5FeoleTqjg; pass: 4SapmKoq

SW: MU1178; hash: 2fa/Xd4EXvTiw; pass: 2yaboo8k

SW: MU1187; hash: j.fNfxO51h15I; pass: UaIIm8IY

SW: MU1196; hash: dDzFICCMlJ/CM; pass: i6aeySCk

SW: MU1235; hash: ug1FAyY3OR6QU; pass: 4SapOKAq

SW: MU1271; hash: 8RLI4s3qqi8Rw; pass: 2yavoUEZ

SW: MU1312; hash: 5Qg/rnSz6O9U2; pass: i6aesS0k

SW: MU1316; hash: 2fa/Xd4EXvTiw; pass: 2yaboo8k

SW: MU1325; hash: ug1FAyY3OR6QU; pass: 4SapOKAq

SW: MU1326; hash: fNlvE6lQlHu/U; pass: 4SapmKoq

SW: MU1329; hash: 8RLI4s3qqi8Rw; pass: 2yavoUEZ <
SW: MU1339; hash: KwYl9yC6fLZg2; pass: 4SapIKYq
SW: MU1340; hash: KwYl9yC6fLZg2; pass: 4SapIKYq
SW: MU1389; hash: hJeq.IDqYhTJ2; pass: i6aegSMk
SW: MU1390; hash: hJeq.IDqYhTJ2; pass: i6aegSMk

网友:
佩服呀,这个也能折腾成功

网友:
爱折腾才会赢

网友:
最近都开始破解车机了

网友:
不错啊,4个圈的居然用同一个主机,只要改字节就成

不像某国产车,不带导航的想激活导航得把车机换了才行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值得拥有

网友:
我自己766b主机,没试过,这玩意有详细点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