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东芝8TP-686F袖珍调频调幅双调谐收音机中周故障修理记

楼主(2023-04-13):
在某鱼上面看到一只双调谐的日本东芝全分立元件袖珍调频调幅收音机很奇特,外观完整无破损,十分漂亮。虽然本人已有很多收音机了,但奇特的外观和调频调幅独立调谐的结构,袖珍的身材和紧密的结构,还是对这只收音机动了心。

老板介绍,这是一只问题机,调频基本正常,调幅只能在频率的高端收一个强信号电台。经和老板讨价还价,心理预期价拿到了这只心仪的收音机。

到手后打开机壳,面对手中这只内部元件密密麻麻,沉甸甸、份量感十足的心爱之物,不免犯了难:看得出来,这只问题机的上家已经对其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修理。这个价拿到这只机,有没有能力修好呢?心里有点打鼓。

电路板上面为什么增加这么多的瓷片电容和飞线,是PCB没有设计好?还是其他原因而有意为之?心存疑点。

经对该机进行检查,发现中波段声音特小,中周、震荡线圈被调乱,调中周没有多少反应,失谐严重。调频波段覆盖也不对,该收的台收不到。更头痛的是没有电路图,参照实物画电路图吧,由于元件排列十分紧密,也是个难题。在网上面找吧?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翻遍了也没有个结果。看来,只好盲修了。

根据调幅中低端收不到台的情况,猜测这机器已使用几十年,是不是可变电容接触不好导致的停振?

将双连电容断开电路进行检查,双连正常。根据调幅中周调整不灵敏的情况猜测,是否是中周的谐振电容出了问题?导致调幅灵敏度大幅降低?经仔反复翻看电路板,没有发现和中周配套的谐振电容,唯一可能那就是谐振电容装在中周下面的凹槽里了?拆中周检查!

第一只中周拆下来了!果不其然,凹槽里真藏着调谐电容!看看里面已经发黑的调谐电容

小心的把调谐电容拆下来:

用电桥量一下它的容量:只有20Pf!

显然这只镀银纸管电容已经变质了!接着拆第二只中周

这只中周的配谐电容居然几十年还没有变色!

说不定还正常着呢!拆下来看测量:

镀银层还没有被氧化,容量居然还有接近140Pf!

顺便也看看小日本中周内部的情况:

这个中周的内部也和咱们的TTF型中周没有啥区别。

好了,对这个收音机的调幅中周的配谐电容的容量心里基本有数了。还原中周,凹槽里不装配谐电容,电容直接用150Pf的高频瓷片电容直接搭焊在电路板的背面,也便于今后拆卸。

第三个中周就先不急于拆下来,还原电路,看看情况再说吧。下一步:通电试机!
接通电源,果然有了不同的惊喜!整个度盘能收到久违的声音了!

接下来,用目前流行的tinySA ULTRA简易频谱仪进行覆盖调校:

高端到2.24MHZ

低端到975KHZ。

再做好高低端灵敏度调校,哈哈,这个没有电路图的病机终于修好了!成功感满满的!

网友:
修中周,厉害了!

网友A:
老物件了,电气没有老化?

楼主:
调覆盖高端那张图上错了,是这张:

第三页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物件了,电气没有老化?

还好,换了一支性能变差的调幅变频管,其他的都还可以吧

网友:
好的中周,里面的电容都灌蜡封了。

网友:
此机都是锗管?

网友:
这个可以做古董了,楼主修好以后价值又增加了

网友:
会倒饬的这叫捡漏,不会的只能叫收破烂

网友:
这是哪个年代的产品

楼主:
顺便再发个给拆下来的中周配谐150pf瓷片电容的扫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再发个给拆下来的中周配谐150pf瓷片电容的扫频图

没看到图,丢了?

网友B:
调频波段覆盖调整好了吗?

网友:
围观一下精华帖,话说修中周实在没见过。

网友:
这个可以做古董了,还是小时候看到过!

网友:
6-70年代的古董收音机现在很少看到了,有收藏价值

网友C:
这喇叭磁铁方的?好特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波段覆盖调整好了吗?

调频波段覆盖和调幅波段覆盖调整一样,低端调震荡线圈,高端调整微调。很简单,用频谱仪看着信号,用镊子将调频振荡线圈加紧或者放松,直到频率接收范围在规定的范围内就行了。有空我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喇叭磁铁方的?好特别啊!

一种内磁喇叭,80~90年代国产高档收音机和CRT彩电用的就是飞乐的钴内磁喇叭 。

网友:
跟PHILCO NT-814 电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