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零元撸的3W LED灯泡

楼主(2023-04-13):
        签到红包不知道买神马好,看到这种3W的LED灯泡,就用红包零元撸了两个:

        本以为还是那种电阻降压虚标功率的垃圾货色,没想到不是的。
        先看看包装盒:

         灯泡个头比较小,轻飘飘的:

        塑料罩子能够拧动,用点劲就拿下来了:
        不错啊,使用了芯片,电感电容都有,5颗灯珠,测量是6V的灯珠。

         芯片型号是KP1059AWP,整流+恒流一体的:

         KP1059A
         高集成、高效率、降压型恒流驱动功率开关
         KP1059A 是一款内部高度集成的降压型准谐振式LED恒流功率开关。
         KP1059A 集成有高压功率 MOSFET、600V续流二极管、800V 整流桥和控制器。此外,芯片还集成有高压启动电路和无需辅助绕组的电感电流过零检测电路,利用此功能系统工作在准谐振模式下并且最大程度地简化系统的设计。
         KP1059A 集成有完备的保护功能以保障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如 HVDD 欠压保护功能、逐周期电流限制、过热保护、LED 短路保护等。
        主要特点
•  集成高压 500V MOSFET
•  集成 600V 超快恢复二极管
•  集成 800V 整流桥
•  集成式高压稳压器
•  无辅助绕组、无 VDD 电容设计
•  准谐振工作模式提高系统效率
•  ±4% 恒流精度
•  超低工作电流
•  集成式线电压补偿优化调整率
•  集成式过热功率补偿
        各引脚功能:

        电路图:

          测量灯泡的功率:
        不仅没有虚标,而且还是往小里标
        只不过散热不太好,试一会儿就有点烫手,必须降低功率使用,否则用不了多久的。
        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6372-1-1.html里的JWB1997NJ电路图有误,正确的是下面这个图,芯片型号不同,但是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凑合用用吧

网友:
非隔离高压恒流源,用了5颗1W6V2835贴片,理论上是5W,降功率使用。

网友:
还有更便宜的,质量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
有电路图和芯片资料就是好贴

网友:
买了不敢用

网友:
没虚标还行

网友:
居然沒有虚标功率,
真是难得的卖家。

网友:
我现在签到红包只有三毛了,可能撸多了。

网友:
白嫖的,能点亮就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做工还行,可以用,应该没有安全问题。

网友:
算是良心产品了,没虚标

网友:
现在LED灯泡的散热就是灯珠寿命和灯衰的主要问题

网友:
这个方案连整流桥都省了

网友:
有电容恒流不错了

网友:
矮子中选将军。这家的还可以了

网友:
电路超简单的非隔离驱动除了那些电感,电容这样的不能集成的元件,其他全部集成在芯片里了

网友:
还精忠报国,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