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的一个影腾小4G5G 随身WIFI

楼主(2023-04-13):
不能随便换卡,又是充值才能用的吧,没什么用了,随便看看,

网友:
做工看着还说得过去

网友:
高通方案的吗

网友:
最近这种随身wifi到处促销

网友:
可以换卡的话不错

网友:
是eSIM卡吧

网友:
三星的闪存,应该是高通410的,可以刷机玩的。

网友:
没有地方加sim卡座?

网友:
随身WIFI好像没有什么可玩性,闲置了两个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小wifi板特别容易坏。

网友:
随身WIFI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能换卡没大用。

网友:
能换卡就用上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信号好吗

网友:
高通210的吧

网友:
现在的大多不能换卡了,用eSIM卡

网友:
撸了两个yiming的高通410都刷成了支持移动和电信的,还有两个新讯的刷不成功,蛋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