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K-100B插拔轴自家茶轴白光三模机械键盘拆解

楼主(2023-04-13):
原来键帽没了,我找了套标准键帽,在右下角右上角那里完全配不上,
右下角空格往右的全是小键帽,所以买家也没要键帽,
原来的接收器没了,只能用有线和蓝牙模式,
打RK标的透明茶轴,不知道谁代工的,做工还可以,
但是拔键帽的时候会把轴带出来,
紧凑的100键设计,和别的87键差不多的尺寸却有小数字键,
有特别需要的人用的吧,灯光模式很多,十几种。
电池很大,没撕开看,找了个苹果手机电池比了一下,
可能有2500毫安时左右吧,
TYPE-C 键线分离。

Royal-Kludge RK-100B

SH68F90AU-00997

BK3632

网友:
最近好多键盘贴,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什么轴好用?

网友A:
有一颗看着像是佳达隆轴

网友:
插拔轴的,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颗看着像是佳达隆轴

明明是樱桃茶

网友C:
状态指示灯焊歪了,typec口是自己加的吗

网友:
可以拔插的方便换着玩!

网友:
typec口改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状态指示灯焊歪了,typec口是自己加的吗

本身就是TypeC的吧,你看PCB上预留的USB A跟外壳都是对应的。

网友:
以前对机械硬盘不太了解,都是弄了个罗技切割键盘才知道。可插拔的换轴方便。

网友:
最近都在玩机械键盘啊

网友:
適合出差現場敲代碼用

网友:
机械键盘就是声音大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樱桃茶

哪里看出来是樱桃?樱桃有透明轴?

网友:
最近流行折腾键盘啊,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光电的?
还是?

网友:
颜色很鲜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看出来是樱桃?樱桃有透明轴?

樱桃RGB茶轴,放大看字很清楚的,透明上盖的樱桃RGB轴现在用的最多,黑色上盖的是前些年流行的两脚直插灯版本,现在少了。
不过樱桃轴现在是真的不能打,除了信仰粉喜欢,实际使用感受被国产轴爆得渣都不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樱桃RGB茶轴,放大看字很清楚的,透明上盖的樱桃RGB轴现在用的最多,黑色上盖的是前些年流行的两脚直插灯 ...

还真是,,卖便宜了。之前它家的透明轴都是打自家标的,没想到现在出樱桃轴的了。。亏了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