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航模电池的充电接口板

楼主(2023-04-14):
只是接口,只是线,没有电路,配合充电机用的吧,

网友A:
这么多接口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2串~~6串适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有控制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接口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没主机就是一个接口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有控制板呀

这是均衡的接口板。

网友:
高端货,b6充电器配套用的

网友:
均衡充电板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多接口,知道都是什么功能吗

网友:
就是个均衡接口板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这个多少钱,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据说车船航模配件都不便宜,平衡充主机最贵。接口板均衡走线长度差异很大,距离近的均衡速度快检测准,距离远的内阻误差大,应该把走线改下。

网友:
并联板子,有专门充电机

网友:
这么多线和接口,感觉是平衡充吧。

网友:
接口转换器?!

网友:
是不是配合B6用的?

网友:
已经有了接口板,再买个平衡充主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并充板还是老的T插。现在都是XT60接口的多。

配合平衡充可以一次充几块。但是这样充锂电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