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捡到一块老表深圳滨江DT9108A

楼主(2023-04-14):
仓库角落里发现的!表笔接近报废了,扔了,把表拿回来了。装电池发现能开机,右下角缺笔画,测量无反应!
缺笔画问题,轻按屏幕恢复正常,无法测量,多次反复旋转拨盘就可以测量了!
所以,这表没啥大问题,需要保养了!
上下双层主板,硬封7106芯片!
拆机发现,主板转盘触点依然光亮,但是,转盘弹片氧化严重,刀片处理一下,转盘抹点油,就这样了!
这表带逻辑测量功能,不太懂,应该是测量高低电平?
分压电阻精度一般,有打磨潜力!
看芯片生产日期,这表最早可能是93年出厂的!基本上小30年了!在当年算什么段位?
有一个电位器也没试出来是调啥的,电容档没找到校准电位器,试了下,这个电位器调电容档也没反应。。。。

网友A:
这表够硬!高端货!逻辑功能貌似检测电压趋势?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
7106一代经典

网友:
当年的集成度不行啊

网友:
当年应该是高端货

网友:
虽然不懂,看着还是很赏心悦目的

网友B:
这种排线的屏幕,30年能显示,就真的谢天谢地了,很多这种表硬件没有问题,就是屏幕显示有各种问题,比如导电胶硬化,塑料变形等等,

网友:
虽然有料但是看起来很乱

网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排线的屏幕,30年能显示,就真的谢天谢地了,很多这种表硬件没有问题,就是屏幕显示有各种问题,比如导 ...

那个年代的元器件都是傻大黑粗,电路部分几乎不会出问题
通常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电解电容漏液或者干涸,转盘或者电位器触点氧化,还有就是橡胶和塑料的老化

网友:
老款7106大硬封

网友:
仓库位置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够硬!高端货!逻辑功能貌似检测电压趋势?上升还是下降?

好像就是检测高低电平,然后屏幕上有个提示啥的。没试过,应该不会很复杂。

网友C:
哥呀,你那手怎么搞的这么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呀,你那手怎么搞的这么脏呀

天天掏屎挖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天掏屎挖沟。。。。。

看来都不容易呀!

网友:
这表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当年应该不便宜

网友:
汉斯7106真的很硬,好货

网友:
这个屏是可翻转角度的,便于观看,就是屏线感觉是表中最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