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大变焦卡片机HX90摔坏了,手搓齿轮失败,还是换个镜头方便【附详细...

楼主(2023-04-14):
这帖子犹豫了半天该发在那个区,因为总体包括三部分:拆解、自制齿轮、维修更换镜头,最后觉得好像拆解占据了大半篇幅,还是发在拆解区吧

我有一台索尼的HX90卡片相机,基本是我出门拍小视频的主力,但是带出去的多了,难免磕磕碰碰,结果一不小心摔到地上之后镜头就变得非常卡滞,需要我用手推动才能伸缩了,于是决定拆开看看自己能不能修理一下。

相机大卸八块的视频
卸掉底盖的螺丝底盖很容易就能取下来

继续拆解需要卸掉侧面的螺丝,大多数螺丝很好找,但是还有一颗在数据口的盖子下

都卸掉后右侧的按键部分盖板就可以拿下来了。

拿下盖板之后可以看到侧面里面的固定螺丝,拆下后可以拿下按键板,此时相机电池仓前盖板都已经松动,但是不要用蛮力,因为还需要继续拆。

拿下按键板,下方还有一块金属板,金属板下面就是相机的核心部分之一的主控板了。

这个金属板应该是起屏蔽、保护和固定作用,翻开金属板就能看到下方主控板上有好多个排线接口,连接着相机的各部分。

此时需要拆下液晶屏,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背面螺丝,在侧面内部还有一颗螺丝,仔细找才能找到,拆下这个螺丝液晶屏才能顺利拿下来

小心分开排线取下液晶屏。

液晶屏后面的机身是金属结构,用料还是挺足的

此时相机内部就可以基本一览无余了,左上角是可以弹出的取景器,这是我最喜欢这个相机的地方。现在开始老花眼了,没有取景器看液晶屏时间长了会很累也很麻烦。

取下所有排线之后能拿下主控板了,相机的芯片一般都是专用的,主控芯片就和一台电脑的CPU差不多。比较意外的是里面发现了一个易碎贴,说明这台相机之前已经是修过的了,工厂出厂的时候肯定不会贴这个玩意。

主控板固定在电池仓上,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

电池仓和存储卡仓是一体的,甩出来的是一个小喇叭。

去掉电池仓和主控板之后相机里就宽敞了不少,去掉几颗镜头的固定螺丝

有的螺丝是在排线下面隐藏着,注意不要弄坏排线

所有螺丝都去掉后从镜头前向后一推,整个镜头组件就可以拆下来了,机身上可以看到有两个硕大的高压电容,那是给闪光灯准备的,注意不要被电到,上方的的电路板是闪光灯和波轮以及开关的控制板,这次就不去碰了

此时的相机是不是像装了一个超大口径的镜头?

拆下来的镜头组件

镜头组件背面是相机的另外一个核心部件:成像用的CMOS

小心拆下CMOS,这个玩意大概也是相机里最怕灰尘,最娇气的部件了,拆下来之前准备好一个干净的可以密封的盒子,拆下来就放进去,以免表面落灰,一旦有了灰尘,拍照时对应位置就会有一个阴影。考虑到这块CMOS不大,很小的灰尘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这个卡片机的CMOS尺寸是1/2.3的,是当时卡片机的主流成像原件尺寸,但是也是现在强调摄影的手机主流成像原件尺寸,甚至现在高端手机已经用到了1英寸。这个相机的像素是1800万,而同样大小的手机像素却可以做到1亿。
索尼可以说是目前最强大的成像原件生产商了,但是索尼从来没出过1亿像素的相机,你们猜是为什么?

拆下的镜头组件也有大量排线在表面用于各种信号传输

银色的就是变焦电机了。因为变焦和伸缩卡滞,那么出问题的应该就是这个电机后面的部分。
本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精神继续向下拆

拆掉镜头尾部的几颗螺丝就可以拿下来这样一个组件,可以看到那个大齿轮已经明显损坏了

大齿轮对应位置的就是这个齿轮箱,大齿轮位置就是那个圆形的凹槽。紧挨着电机的位置有个小齿轮,轴断了

侧面是一个线圈,驱动尾部倒数第二组镜片前后移动,应该是对焦马达,这组镜片基本是浮动的。

对焦镜组与最后一组镜片都在镜头最后的这个组件上,可以看到大齿轮的齿已经明显损坏了

相机基本就差别成了三个部分:控制部分、机身、镜头

拆下来两个坏掉的齿轮,我忽然有了一个神奇的念头,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修复这两个齿轮呢?

于是先从最容易的做起,给断轴的齿轮续上轴:
为了更精确的定位,使用了车床在坏齿轮上车平断面,打出中心孔

按照断轴的大小车了一个小铜棒替代断轴,同时车出一片尼龙片与大齿轮外观尺寸一致

手工在齿轮中心钻孔,塞入小铜棒,这样这个齿轮就有了新轴

下一步修复大齿轮:把尼龙片和坏齿轮固定在一起,手工雕刻出新的齿轮来

这玩意太小太费眼睛和手了

干废一个之后总算弄出一个合格的(最右侧的那个)

小齿轮装回去,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安装大齿轮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大齿轮对应的最后一组镜片位置竟然没有对应齿孔,大齿轮应该是通过这些齿孔来控制最后一组镜片的位置,这是怎么回事?
仔细观察发现齿孔盘片有一处断裂痕迹,可能是定位销,这个齿孔盘有可能摔坏的时候完全错位了。
强行将齿孔转回到对应齿轮的位置,安装上大齿轮之后问题来了:这个齿盘转动的时候最后一组镜片会跟着边缘的滑槽改变位置,而我完全无法知道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哪里?初始位置直接关系着最后一组镜片的位置,一定是会影响成像的。还有就是疑似断裂了一个定位销,那么安装好后,这个齿盘旋转可能也是错误的。思虑的半天,决定就到这里吧,还是直接更换镜头组件更靠谱

于是花了几百块从网上买了这个相机的镜头组件,这个时代就这点好,这么奇怪的东西都能从网上买到,原来除了专业修理店一般人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到这样的零件的。
现在维修都喜欢换组件,无论是手机相机还是汽车坦克,事实证明,换组件比维修组件容易多了。
经过几天的等待,新的镜头组件寄来了

上面是新的下面是旧的

因为商家也在镜头上贴了易碎贴,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就直接安装回去了。
拆解用了一个多小时,做齿轮用了两天,安装回镜头组件15分钟,开机一切正常
收工。
这要是收钱的活我也换组件啊,工钱一样的话可是简单了好多啊。

网友:
动手能力棒 顶。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顶尖高手!

网友:
好手艺,工具齐全就是好,白白浪费了两天时候,就当玩了

网友:
楼主手艺绝对的,我就不敢拆这么小的东西,我家里有个十几年前买的索尼的卡片机,像素应该也不高了,都赶不上现在的手机了,也不知道留着有意义吗,都想直接扔了,当时可是花了将近2000呢,用的好像也不多。

网友:
内部结构真是太复杂了

网友:
集成度真高

网友:
弄这些一定要有好眼力才行

网友:
网上这类卡片CCD相机被炒得很离谱

网友:
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网友:
没想到看到后来,竟然烂尾了

网友:
手工真强大

网友:
这个挂鱼上能卖出镜头组件的钱吗?

网友:
我有个很老很老的索尼数码相机P92,控制镜头的齿轮也是磨损严重,调焦顿挫感很明显了,有次拆开看了,感觉那个齿轮换了就能好,因为这个相机实在用不到了。也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
虽然未修复成功,但动手能力确实牛

网友:
4.1-123,这个卡片居然是30倍变焦的,变焦范围真大啊

网友:
真牛人竟然要雕刻齿轮

网友:
用3D打印来做新的齿轮够不够强度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好机,应该价格也相差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