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感谢坛友鼓励和提示,菜鸟的我,切割K845也下车了

楼主(2023-04-14):
首先感谢坛友aygcmy1212aa,收到键盘10多天,自问水平低,一直没有自信心动手,12号凌晨看到两位的鼓励后,决定尽快动手,
那天早上刚好没有事情,9点开始动手,先改做了一条type-c插座线,焊接手艺不好,加上第一次做USB线,由于紧张,忘了套热缩管。

连接电脑,顺利安装驱动,在记事本试了一下,大约有3分之一的可以输入。

开始用实芯网线按图飞线,一直干到2点半,才连接好所有线,

连接电脑,所有灯都亮了起来。

想去下载键盘测试工具,看见百度第一个连接就是键盘在线测试,就懒得下载了,直接在网站测键盘,
发现有4个键没有反应。

连忙检测所有的飞线是否错误虚焊等,当检查到R148,表笔无意碰触到旁边的R147,Backspace竟然有响应。
检查了一遍飞线没有发现问题,开始找开路或短路的二极管和电阻,发现D34开路,更换之后,Backspace有响应,其他3个键还是不行。
不过,修复了一个键,信心满满的,相信可以找到其他的损坏元件。

又继续找,找到下午五点钟多钟,一无所获,拍好照片,准备上论坛求助,求指引路径,刚好看到tycon发的翻车贴,
一看图片,和他根本不在同一层次,手艺和经验比我好太多了,遇到同样的问题,高手尚且翻车,我都不好意思发帖求助了。
自己继续找坏的元件,逐行逐行找,找遍整个电路板的二极管和电阻,没有发现,
怀疑芯片虚焊,第一次打开买了2个多月一直没有用过的热风枪(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玩意),
也不知道该用多少度,大概着。。。用了250度,没有加焊锡和焊锡膏之类的东西,直接吹芯片的脚,希望可以修复某个脚虚焊引起的错误。
试了两次,这个方法不起作用。
再又反复查电路,把没有响应的键附近的二极管都加焊,把一些怀疑不牢固的飞线重做。
一直弄到晚上10点多,没有吃过饭,又饿又困,弄点东西吃了睡觉。
昨天有事,忙,没有上论坛,更没有时间弄键盘,
刚才睡到2点多钟,脚抽筋,给痛醒了,看到tycon更新了帖子,说“以为翻车了,成功下车”,
看完tycon帖子,马上在记事本测试键盘,全部键都OK,在线键盘果然误人啊,坑的我老泪纵横啊
十分感谢tycon,没有他的帖子,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再次谢谢帖子提到的三位,还有论坛各位高手,没有你们之前的帖子,我不大可能上车,也不可能成功下车。
谢谢,谢谢

网友:
可以啊,你这飞线水平和我飞的不相伯仲啊

网友:
飞成了盘丝洞。

网友:
顶楼主!美女手艺还不错!

网友:
修复成功就好了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们都是什么地区的,为什么搜索出来的结果跟我这里不一样。

我这里搜键盘测试,出来的前五名都没问题。

便民查询网尤为好用https://keyboard.bmcx.com/,还带音效。

还有个CPS网的也很不错,还能测试其他项目,包括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们都是什么地区的,为什么搜索出来的结果跟我这里不一样。

我这里搜键盘测试,出来的前五名 ...

我用的在线测试键盘,就是你这个网站,看到你的回复,我马上再一次去检测,那三个还是继续的“没有响应”。
问题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跟浏览器有关?歧视我用火狐?

网友B:
成功的喜悦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一遍遍的思考再实践中,终于修复好了,罗技的产品我一直在用,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们都是什么地区的,为什么搜索出来的结果跟我这里不一样。

我这里搜键盘测试,出来的前五名 ...

用歌谷浏览器再试了一下,OK,真没有想到啊,竟然那个网站不支持火狐,可是。。。为啥大部分有响应,只有几个键不支持?我想。。。还是自己下载一个绿色测试键盘工具,比在线测试靠谱。

网友:
恭喜成功下车

网友C:
反正typec接口要粘上去,热缩管就不用了,直接涂热熔胶或者ab胶绝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歌谷浏览器再试了一下,OK,真没有想到啊,竟然那个网站不支持火狐,可是。。。为啥大部分有响应,只有几 ...

恭喜楼主安全下车,看来网上在线的键盘测试有的不太靠谱。我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小测试软件绿色版的。这个比较好用可以去这个地方下载https://www.weidown.com/yingyongqita/15365.html

网友:
柳暗花明又一村! 恭喜成功下车!

楼主:
见笑了,水平的确是很差,以后要多动手,希望手艺有所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typec接口要粘上去,热缩管就不用了,直接涂热熔胶或者ab胶绝缘

嗯嗯,谢谢建议,本来我是打算重做接口的,那就听从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喜悦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一遍遍的思考再实践中,终于修复好了,罗技的产品我一直在用,真的不错。 ...

深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们都是什么地区的,为什么搜索出来的结果跟我这里不一样。

我这里搜键盘测试,出来的前五名 ...

测试可用

网友:
纯粹折腾的乐趣

网友:
十分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