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FSL佛山照明吸顶灯安装

楼主(2023-04-14):
     公司是做照明产品的,主打欧普和FSL佛山品牌。这是公司销售出去的一批楼道吸顶灯,用的是佛山品牌的,本次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加装声光控原件,实现声控+光控的照明。这个元件就要16元,客户也觉得贵但是还是答应了,我这种混迹于数码之家还有各种咸鱼二手平台的,总觉得这东西应该5毛钱一个,怎么能要十几块呢?我们需要把220的线直接接在声光控模块上,然后再把原来带的线接到驱动上面,安装的时候遇到了小问题就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做最好,装上灯罩之后总有线路的阴影出现,如果几十个都这样的话客户看出来的话会很麻烦,最后也是经过多次实验才这样安放,放在最边缘,线路尽量贴合底板平面。用双面胶粘接的方案来进行固定住。双面胶选择的是海绵类型的,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掉下来。

      之前也见过LED吸顶灯,只是这次拿在了手中感觉是真的薄啊,都很单薄的感觉,也就是一个灯板直接四个螺丝拧在了底板上,一点散热硅脂也没有,四颗螺丝还是自攻丝没有一点螺纹,这样的话如果两端的螺丝都松动了,那么这个灯板估计也就无法散热了,不过本身就是楼道使用,就算是没有任何散热,楼道通风良好+功率也很小应该用久一些也没事儿吧。还有一点想请教师傅们的,就是LED 灯是否适合频繁启动呢? 印象里那种荧光粉的节能灯不可以频繁启动,因为总是启动会把灯丝上面的什么物质给过度损耗掉,然后灯管发黑最后坏掉。

网友:
这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你同事吃水了,这个模块也就2-6元之间

网友:
看着做工不是很好啊

网友:
有阴影是灯板比那两坨控制器低造成的,想办法让灯板跟控制器一样的高度就不会有阴影了!

网友:
完全靠手工制作,有耐心

网友:
纯手工制作,费用大点正常

网友:
过于真实了

网友:
赚钱不易啊,哈哈哈

网友:
好歹还是个品牌灯

网友:
都差不多的,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控制板发热,普通双面胶掉是迟早的事情,直接自攻螺丝固定在底盘上一劳永逸。阴影的处理可以考虑升高灯板的高度,例如买一点电脑主板的铜柱升高点也完美解决了。

网友:
FSL的和小器鬼的都还不错。

网友:
线性方案可以频繁启动,网上有声控一体灯板,组装更简单,不会有阴影问题,电感恒流声控断电后功耗很小,线性恒流断电功耗半瓦,阻容断电功耗3w费电。我那附近小区,见过修理的吸顶灯,多数换一体灯板。

网友:
这帖子前个十天、八天的看过~咋又发一次帖?

网友:
现在吸顶灯成本极低,纯卖的造型。

网友:
佛山照明,曾经买过近20个此品牌灯泡,没出半年,全部壮烈,长的三个月、短的三天

网友:
装在灯板背面不就不会掉了,上面有的是空间